启动后用户的目录出错

楼主:
我添加了两个用户,于是在/home下有两个目录: my2410和xjli。 其中在my2410目录下建一个脚本文件env_sh, 内容如下:
# !/bin/bash
PRJROOT=~/
KERNEL=$PRJROOT/kernel
ROOTFS=$PRJROOT/rootfs
TMP=$PRJROOT/tmp

export PRJROOT KERNEL ROOTFS
export PATH=/usr/local/arm/2.95.3/bin:$PATH
export PATH=/usr/local/arm/4.3.2/bin:$PATH

/home/my2410/.bashrc内容如下:
# .bashrc
# Source global definitions
if [ -f /etc/bashrc ]; then
        . /etc/bashrc
fi
# User specific aliases and functions
.~/env_sh
重新启动后显示:
bash: .~/env_sh: Permission denied
[my2410@Lanry xjli]$
有两个问题: 1,为什么环境变量脚本不能执行?   2: 用户名已经变成my2410, 工作目录为什么还在xjli?

网友:
1:你修改一下执行权限
2:用户名已经变成my2410, 工作目录为什么还在xjli?
应该在哪里啊?

网友:
我用useradd添加的用户,系统不是会自动在home目录下创建一个跟用户名同名的目录,登陆到该用户时,工作目录应该也是在该目录下呀。即我登陆到my2410, 工作目录应该也是在my2410下,现在我登陆到my2410,, 工作目录却在另一个用户名的工作目录xjli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my2410目录下建一个脚本文件 现在是否能用了?
修改权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