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五掌 布尔类型是什么类型?

楼主:
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五掌布尔类型是什么类型?

大家看一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
char*buffer;

/*Allocate memory with function of standard lib */
buffer =malloc (SIZE_OF_BUF);

/* Checkif the memory allocate success, if no, then output error information and return*/
if(!buffer)
{
    printf (“Memory allocate fail\n”);
    return -1;
}
......

这段代码有什么潜在的问题呢?
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参考Ansi C标准中对于布尔变量的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C语言降龙十八掌——第五掌布尔类型是什么类型?

大家看一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
char*buffer;

/*Allocate memory with function of standard lib */
buffer =malloc (SIZE_OF_BUF);

/* ...

if(!buffer)这样的写法好像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接近答案了,那么,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
buffer = (char *) malloc (SIZE_OF_BUF);
malloc 函数返回的是 void * 类型,如果按以上写法,则程序无法通过编译,报错:“不能将 void* 赋值给 char * 类型变量”。所以必须通过 (char *) 来将强制转换。

网友:
因为*buffer是指针,那么buffer就相当于这个指针的地址,对一个地址做布尔判读是有问题的。

网友:
额,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我就是这么做的。
buffer是个地址没错,但是,(!buffer)是用来检查这个地址是不是NULL,如果是NULL,则相当于 0,否则就是1。
而一个指针分配内存出错的话,就相当于赋值为NULL,所以,这个可以用来是否分配成功。

只懂这些了,搬好小板凳,围观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不会有问题。void *类型指针直接赋值给char *是成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逻辑上是这样的。
问题出在编译器之间的差异。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了这么多,有没有哪位同学去查一下Ansi C中,对于布尔变量的描述?
TRUE和FALSE的值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惭愧了,,,
没去查呢
不过我以前也试过遇到关于 bool的问题,因为我用的是VC编译器,所以我从来没用过布尔数据类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下到一个Ansi C标准,请楼主指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你无法在C代码中声明真正的“布尔类型”的变量。

网友:
哦,中午在CSDN上下了一个ANSI C,看得很晕,翻了几十页仍没找到相关的描述,然后就上课了~~

嗯,旧标准好像没有bool,以前试过上网找头文件,但是发现没用,后来也没深入捣鼓.....

PS:八卦一下,新头像是 兽兽 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我不是跟娜MM打赌来着吗~

网友:
查网上说,VC里是没有stdbool这个头文件的,也就是如果包含此文件,编译不通过。C99的标准是要有这个头文件。这么说,有些编译器很霸道!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8051的编译器更霸道,所有局部变量都默认在静态区分配,而不是堆栈。
关键不在这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你专业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会在下一讲的开头公布答案^_^

网友:
我今天又看到一个说法:说在VB在把TRUE定义为"-1",在VC中把TRUE定义为"1"。不知道跟你的问题贴不贴得上!是从附件的27页看到的!

网友:
把(!BUFFER)
改为 IF(BUFFER==NULL)

RETURN -1

->  exit(1);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正确答案。
关键是,为什么要这么写?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小弟一点点所闻,NULL的值是可以定义的,并不等同于0。林锐的那份文档里有说过,期待答案。

网友:
容易让人误以为buffer是布尔量

网友:
buffer是缓冲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布尔型变量实际上就是位变量,当把其他变量当做位来使用的时候,在C++中有一种说法是会发生隐性变量类型转换

网友:
关注中,期待楼主有新作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