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浮点除法子程序,比标准库要快得多

楼主:
//==============================================================================================
// ----Function: float Float_DIV(float Data_A,float Data_B);
// -Description: 浮点除法运算子程序
// 最大执行时间53.3us -- 1280 Cycle (24MHz):这个时间包括参数传递和现场保护,参数返回
// --Parameters: 被除数/除数
// -----Returns: 结果,浮点数
// -------Notes: 和标准库相比,节约3000个Cycle左右。在运算溢出时,返回的指数为0xff,但数符为运算结果的数符
//==============================================================================================
.PUBLIC _Float_DIV
_Float_DIV:
push bp,bp to [sp]
bp = sp + 1
r2 = [bp + 5]
r2 |= [bp + 6]
jz ?ACC_over //第二个参数为零则转
r2 = [bp + 3] //判断是不是有参数为零,为零结果肯定是零
r2 |= [bp + 4]
jnz ?ACC_zero //第一个参数为零则转
?DIV_zer //运算结果太小,直接置为零
r2 = 0 //高字
r1 = 0 //低字
pop bp,bp from [sp]
retf
?ACC_over: //运算溢出
r2 = r1 ^ 0x7fff //返回的指数为0xff
r1 = 0xffff //所有尾数的位为1
pop bp,bp from [sp]
retf
?ACC_zer //结果不为零,向下执行
r4 = [bp + 4] //第一个参数的高字
r3 = [bp + 6] //第二个参数的高字
//计算阶码
r2 = r4 & 0x7f80 //第一个参数的阶码
r1 = r3 & 0x7f80 //第二个参数的阶码
r2 -= r1
r2 += 0x3f00 //获得结果的阶码
cmp r2,0x7f80
jae ?ACC_over //如果运算溢出则转到?sum_over
cmp r2,0x0080
jb ?DIV_zero //阶码小于等于0,结果为零
r1 = r3 //计算符号
r1 ^= r4
r1 &= 0x8000 //计算结果的符号
r4 &= 0x7f
r4 |= 0x80 //尾数恢复
[bp + 4] = r4 //保存尾数高字
r3 &= 0x7f
r3 |= 0x80 //尾数恢复
[bp + 6] = r3 //保存尾数高字
cmp r4,r3 //先比较高位
jne ?DIV_Adj
r3 = [bp + 3] //比较低位
cmp r3,[bp + 5]
jne ?DIV_Adj
//尾数相等,商为1,数据规格化,调整商阶
r2 += 0x80 //指数调整
cmp r2,0x7f80
jae ?ACC_over //如果运算溢出则转到?sum_over
r2 |= r1 //获得符号位
r1 = 0 //尾数为零
pop bp,bp from [sp]
retf
?DIV_Adj: //被除数和指数调整
jb ?DIV_next //小的话就直接执行除法
r3 = [bp + 3] //调整数据后再除,被除数减去除数
r3 -= [bp + 5]
[bp + 3] = r3
r3 = [bp + 4]
r3 -= [bp + 6],carry
[bp + 4] = r3
r2 += 0x80 //商阶加1
cmp r2,0x7f80
jae ?ACC_over //如果运算溢出则转到?sum_over
r2 |= r1
[sp --] = r2 //分配一个临时空间,并用来存结果的阶码和符号位
call _Uint24_F_DIV //除法获得的结果直接作为尾数
//结果在[bp + 4],[bp + 3]中
r2 = [bp + 4] //四舍五入
r1 = [bp + 3]
r1 += 1
r2 += 0,carry
r2 = r2 lsr 1
r3 = r2 lsr 3
r1 = r1 ror 1
r2 |= [++ sp]
pop bp,bp from [sp]
retf
?DIV_next:
r2 |= r1
[sp --] = r2 //分配一个临时空间,并用来存结果的阶码和符号位
call _Uint24_F_DIV //不用调整时,除法获得的结果左移一位规格化
r2 = [bp + 4] //结果在[bp + 4],[bp + 3]中
r2 &= 0x7f
r2 |= [++ sp]
r1 = [bp + 3]
pop bp,bp from [sp]
retf
_Uint24_F_DIV: //结果存到[bp + 4],[bp + 3]中
r2 = [bp + 4]
r1 = [bp + 3]
r4 = 0 //清结果寄存器
r3 = 8 //算高8位结果
?Uint24_Loop:
r4 += r4 //商和被除数整体左移一位
r1 += r1,carry
r2 += r2,carry //前8位时绝对不会有高位移出为1的情况
r1 -= [bp + 5] //相减判溢出
r2 -= [bp + 6],Carry
jcs ?Uint24_ADD1 //够减则转
r1 += [bp + 5] //不够减,被除数恢复
r2 += [bp + 6],Carry
r3 -= 1
jnz ?Uint24_Loop
jmp ?Uint24_Loop1
?Uint24_ADD1:
r4 += 1
r3 -= 1
jnz ?Uint24_Loop
?Uint24_Loop1:
[bp + 4] = r4 //存结果的高8位
r4 = 0
r3 = 16 //算后16位结果
?Uint24_Loop2:
r4 += r4
r1 += r1,carry
r2 += r2,carry
jcs ?Uint24_SUB_ADD2
r1 -= [bp + 5]
r2 -= [bp + 6],Carry
jcs ?Uint24_ADD2
r1 += [bp + 5] //被除数恢复
r2 += [bp + 6],Carry
r3 -= 1
jnz ?Uint24_Loop2
?Uint24_5_Adj: //尾数的四舍五入
r1 += r1 //试商25位结果,并做四舍五入处理
r2 += r2,carry
cmp r2,[bp + 6]
jne ?Uint24_5ON_Adj
cmp r1,[bp + 5]
?Uint24_5ON_Adj:
jb ?Uint24_exit
r4 += 1
r3 = [bp + 4]
r3 += 0,carry
[bp + 4] = r3
?Uint24_exit:
[bp + 3] = r4
retf
?Uint24_SUB_ADD2:
r1 -= [bp + 5]
r2 -= [bp + 6],Carry
?Uint24_ADD2:
r4 += 1
r3 -= 1
jnz ?Uint24_Loop2
jmp ?Uint24_5_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