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宏定义使用技巧

楼主:
写好C语言,漂亮的宏定义很重要,使用宏定义可以防止出错,提高可移植性,可读性,方便性等等。下面列举一些成熟软件中常用得宏定义。。。。。。 1,防止一个头文件被重复包含 #ifndef COMDEF_H #define COMDEF_H //头文件内容 #endif 2,重新定义一些类型,防止由于各种平台和编译器的不同,而产生的类型字节数差异,方便移植。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ean; /* Boolean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int uint32; /* Un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 Un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Unsigned 8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 int32;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16;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Signed 8 bit value */ //下面的不建议使用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 Unsing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dword;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1; /* Un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2; /* Un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4; /* Un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1; /* Signed 8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short int2; /* Signed 16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long int int4; /* Signed 32 bit value type. */ typedef signed long sint31; /* Signed 32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short sint15; /* Signed 16 bit value */ typedef signed char sint7; /* Signed 8 bit value */ 3,得到指定地址上的一个字节或字 #define MEM_B( x ) ( *( (byte *) (x) ) ) #define MEM_W( x ) ( *( (word *) (x) ) ) 4,求最大值和最小值 #define MAX( x, y ) ( ((x) > (y)) ? (x) : (y) ) #define MIN( x, y ) ( ((x) < (y)) ? (x) : (y) ) 5,得到一个field在结构体(struct)中的偏移量 #define FPOS( type, field ) /*lint -e545 */ ( (dword) &(( type *) 0)-> field ) /*lint 6,得到一个结构体中field所占用的字节数 #define FSIZ( type, field ) sizeof( ((type *) 0)->field ) 7,按照LSB格式把两个字节转化为一个Word #define FLIPW( ray ) ( (((word) (ray)[0]) * 256) + (ray)[1] ) 8,按照LSB格式把一个Word转化为两个字节 #define FLOPW( ray, val ) \ (ray)[0] = ((val) / 256); \ (ray)[1] = ((val) & 0xFF) 9,得到一个变量的地址(word宽度) #define B_PTR( var ) ( (byte *) (void *) &(var) ) #define W_PTR( var ) ( (word *) (void *) &(var) ) 10,得到一个字的高位和低位字节 #define WORD_LO(***) ((byte) ((word)(***) & 255)) #define WORD_HI(***) ((byte) ((word)(***) >> 8)) 11,返回一个比X大的最接近的8的倍数 #define RND8( x ) ((((x) + 7) / 8 ) * 8 ) 12,将一个字母转换为大写 #define UPCASE( c ) ( ((c) >= 'a' && (c) <= 'z') ? ((c) - 0x20) : (c) ) 13,判断字符是不是10进值的数字 #define DECCHK( c ) ((c) >= '0' && (c) <= '9') 14,判断字符是不是16进值的数字 #define HEXCHK( c ) ( ((c) >= '0' && (c) <= '9') ||\ ((c) >= 'A' && (c) <= 'F') ||\ ((c) >= 'a' && (c) <= 'f') ) 15,防止溢出的一个方法 #define INC_SAT( val ) (val = ((val)+1 > (val)) ? (val)+1 : (val)) 16,返回数组元素的个数 #define ARR_SIZE( a ) ( sizeof( (a) ) / sizeof( (a[0]) ) ) 17,返回一个无符号数n尾的值MOD_BY_POWER_OF_TWO(X,n)=X%(2^n) #define MOD_BY_POWER_OF_TWO( val, mod_by ) \ ( (dword)(val) & (dword)((mod_by)-1) ) 18,对于IO空间映射在存储空间的结构,输入输出处理 #define inp(port) (*((volatile byte *) (port))) #define inpw(port) (*((volatile word *) (port))) #define inpdw(port) (*((volatile dword *)(port))) #define outp(port, val) (*((volatile byte *) (port)) = ((byte) (val))) #define outpw(port, val) (*((volatile word *) (port)) = ((word) (val))) #define outpdw(port, val) (*((volatile dword *) (port)) = ((dword) (val))) 19,使用一些宏跟踪调试 A N S I标准说明了五个预定义的宏名。它们是: _ L I N E _ _ F I L E _ _ D A T E _ _ T I M E _ _ S T D C _ 如果编译不是标准的,则可能仅支持以上宏名中的几个,或根本不支持。记住编译程序;、 也许还提供其它预定义的宏名。、 _ L I N E _及_ F I L E _宏指令在有关# l i n e的部分中已讨论,这里讨论其余的宏名。 _ D AT E _宏指令含有形式为月/日/年的串,表示源文件被翻译到代码时的日期。 源代码翻译到目标代码的时间作为串包含在_ T I M E _中。串形式为时:分:秒。 如果实现是标准的,则宏_ S T D C _含有十进制常量1。如果它含有任何其它数,则实现是 非标准的。 可以定义宏,例如: 当定义了_DEBUG,输出数据信息和所在文件所在行 #ifdef _DEBUG #define DEBUGMSG(msg,date) printf(msg);printf(“%d%d%d”,date,_LINE_,_FILE_) #else/ #define DEBUGMSG(msg,date) #endif 20,宏定义防止使用是错误 用小括号包含。 例如:#define ADD(a,b) (a+b) 用do{}while(0)语句包含多语句防止错误 例如:#difne DO(a,b) a+b; a++; 应用时:if(….) DO(a,b); //产生错误 else [ 本帖最后由 banana 于 2010-2-28 00:57 编辑 ]

网友:
好,受益匪浅

网友:
好 获益匪浅!!

网友:
大家都看看吧

大家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