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简介及常用术语

楼主:
MCS-51单片机是美国INTE公司于1980年推出的产品,与MCS-48单片机相比,它的结构更先进,功能更强,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电路单元和指令,指令数达111条,MCS-51单片机可以算是相当成功的产品,一直到现在,MCS-51系列或其兼容的单片机仍是应用的主流产品,各高校及专业学校的培训教材仍与MCS-51单片机作为代表进行理论基础学习。 MCS-51系列单片机主要包括8031、8051和8751等通用产品,其主要功能如下: ·8位CPU ·4kbytes 程序存储器(ROM) ·128bytes的数据存储器(RAM) ·32条I/O口线 ·111条指令,大部分为单字节指令 ·21个专用寄存器 ·2个可编程定时/计数器 ·5个中断源,2个优先级 ·一个全双工串行通信口 ·外部数据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外部程序存储器寻址空间为64kB ·逻辑操作位寻址功能 ·双列直插40PinDIP封装 ·单一+5V电源供电 MCS-51以其典型的结构和完善的总线专用寄存器的集中管理,众多的逻辑位操作功能及面向控制的丰富的指令系统,堪称为一代“名机”,为以后的其它单片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其优越的性能和完善的结构,导致后来的许多厂商多沿用或参考了其体系结构,有许多世界大的电气商丰富和发展了MCS-51单片机,象PHILIPS、Dallas、ATMEL等著名的半导体公司都推出了兼容MCS-51的单片机产品,就连我国的台湾WINBOND公司也发展了兼容C51(人们习惯将MCS-51简称C51,如果没有特别声明,二者同指MCS-51系列单片机)的单片机品种。 近年来C51获得了飞速的发展,C51的发源公司INTEL由于忙于开发PC及高端微处理器而无精力继续发展自己的单片机,而由其它厂商将其发展,最典型的是PHILIPS和ATML公司,PHILIPS公司主要是改善其性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了高速I/O口,A/D转换器,PWM(脉宽调制)、WDT等增强功能,并在低电压、微功耗、扩展串行总线(I2C)和控制网络总线(CAN)等功能加以完善。 (转自:http://blog.cechina.cn/framchina/110653/message.aspx)

网友:
常用术语(位、字节、字、地址、总线、存贮器) 一、常用术语解释 1. 总线( Bus ):是指从任意一个源点到任意一个终点的一组传输数字信息的公共通道。 有三种总线 :· 地址总线( Address Bus ) AB 是单向的,由 CPU 发出; · 数据总线 ( Data Bus ) DB 是双向的; · 控制总线 ( Control Bus ) CB 有的是输出的,有的是输入的。 2. 位( bit ): binary digit 的简写。 3. 字节( byte ):一个字节就是相邻的 8 位二进制数,即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如 10110011 的 D4 是 1, D6 是 0 。 4. 字( word ):在计算机中和信息处理系统中,在存贮、传送或操作时,作为一个单元的一组字符或一组二进制数。通常是 16 位构成一个字在计算机中用。 5.· 存贮器( Memory ):存贮器由存贮矩阵、地址译码器、读写控制、三态双向缓冲器等部分组成。 · 程序存贮器 ROM: 由芯片制造厂家掩膜编程的只读存贮器。 · EPROM: 可擦除可编程ROM,要用紫外光照射窗口一定时间。 · OTP:one time program,只能写一次的ROM。 · EEPROM: 可电擦除可编程ROM。 · Flash Memory:集成度高、成本低、体积小、电擦除,读写方便等。 · 数据寄存器(RAM): 静态RAM( SRAM): · 动态RAM( DRAM): 需要 数据保存刷新电路。 6.存贮地址(Memory Address): 用来定义每个存贮单元。每个单元能存放8位二进制数,即1个字节的二进制数。为了区分不同的单元,每个存贮器都有一个地址,以供CPU寻址,操作。 二、评价微机的标准 · 计算速度:通常是指时钟频率的高低。 · 字长:几位机即微处理机的字长。 · 存贮容量 :存贮容量通常指CPU的寻址范围,取决于地址总线的长短。 · 指令系统:CPU能识别的指令编码。 · I/O接口:指与输入/输出设备连接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