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AD603的问题

楼主:
这几天在弄AD603,一直没弄出来
我用的是Proteus仿真的,一直没有预期的结果
关于AD603的1脚问题,
AD603根据1、2脚电压控制增益

我的1脚直接用一个电位器来分压,这样为什么不行呀

电路图如下
好像传不上来图,
一些电容没有接
电位器从+5v和地之间分压
输入信号是10mv的正弦波,放大到200mv,
调节电位器没反应

哪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仿真电路图

问题补充:
ad603的输入电阻很小,我再1脚和3脚上加一级电压跟随器仿真结果无明显改变
为什么1脚的电平一直在变,我1脚上不连电位器结果也无明显改变

网友:
我下载你的文件试了一下,确实不行。接法变几下,1脚和2脚电压都会跳动。按理说他们是输入引脚,输入之差控制增益,应该不可能跳动才对。可能是Proteus里面的模型问题。
在Multisim里发现也有AD603,画了个图,一次通过。。。

网友:
电阻分压接到1教之前应该有一个射随

网友:
我1脚加了一个射随效果不明显

既然电路没问题,那就可能是Proteus软件的问题

准备买个芯片来试试

网友:
我之前用proteus7.5版本也是仿真不出来~~
后来下了个proteus7.8版本就可以了~·

是仿真原件问题~~

网友:
proteus仿真模电不大行,用Multisim仿真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有宽带放大器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