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枚举详细过程剖析

楼主:
(1)集线器检测新设备 主机集线器监视着每个端口的信号电压,当有新设备接入时便可觉察。(集线器端口的两根信号线的每一根都有15kΩ的下拉电阻,?恳桓錾璞冈贒+都有一个1.5kΩ的上拉电阻。当用USB线将PC和设备接通后,设备的上拉电阻使信号线的电位升高,因此被主机集线器检测到。 (2)主机知道了新设备连接后 每个集线器用中断传输来报告在集线器上的事件。当主机知道了这个事件,它给集线器发送一个Get_Status请求来了解更多的消息。返回的消息告诉主机一个设备是什么时候连接的。 (3)集线器重新设置这个新设备 当主机知道有一个新的设备时,主机给集线器发送一个Set_Feature请求,请求集线器来重新设置端口。集线器使得设备的USB数据线处于重启(RESET)状态至少10ms。 (4)集线器在设备和主机之间建立一个信号通路 主机发送一个Get_Status请求来验证设备是否激起重启状态。返回的数据有一位表示设备仍然处于重启状态。当集线器释放了重启状态,设备就处于默认状态了,即设备已经准备好通过Endpoint 0 的默认流程响应控制传输。即设备现在使用默认地址0x0与主机通信。 (5)集线器检测设备速度 集线器通过测定那根信号线(D+或D-)在空闲时有更高的电压来检测设备是低速设备还是全速设备。(全速和高速设备D+有上拉电阻,低速设备D-有上拉电阻)。以下,需要USB的firmware进行干预 (6)获取最大数据包长度 PC向address 0发送USB协议规定的Get_Device_Descriptor命令,以取得却缺省控制管道所支持的最大数据包长度,并在有限的时间内等待USB设备的响应,该长度包含在设备描述符的bMaxPacketSize0字段中,其地址偏移量为7,所以这时主机只需读取该描述符的前8个字节。注意,主机一次只能列举一个USB设备,所以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USB设备使用缺省地址0。 以下操作雷同,不同操作系统设定时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win2k大概是几毫秒,如果没有反应就再发送一次命令,重复三次。

网友:
(7)主机分配一个新的地址给设备 主机通过发送一个Set_Address请求来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给设备。设备读取这个请求,返回一个确认,并保存新的地址。从此开始所有通信都使用这个新地址。 (8)主机向新地址重新发送Get_Device_Descriptor命令,此次读取其设备描述符的全部字段,以了解该设备的总体信息,如VID,PID。 (9)主机向设备循环发送Get_Device_Configuration命令,要求USB设备回答,以读取全部配置信息。 (10)主机发送Get_Device_String命令,获得字符集描述(unicode),比如产商、产品描述、型号等等。 (11)此时主机将会弹出窗口,展示发现新设备的信息,产商、产品描述、型号等。 (12)根据Device_Descriptor和Device_Configuration应答,PC判断是否能够提供USB的Driver,一般win2k能提供几大类的设备,如游戏操作杆、存储、打印机、扫描仪等,操作就在后台运行。但是Win98却不可以,所以在此时将会弹出对话框,索要USB的Driver。 (13)加载了USB设备驱动以后,主机发送Set_Configuration(x)命令请求为该设备选择一个合适的配置(x代表非0的配置值)。如果配置成功,USB设备进入“配置”状态,并可以和客户软件进行数据传输。 此时,常规的USB完成了其必须进行的配置和连接工作。查看注册表,能够发现相应的项目已经添加完毕,至此设备应当可以开始使用。不过,USB协议还提供了一些用户可选的协议,设备如果不应答,也不会出错,但是会影响到系统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