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知识点滴Follow Bini系列之---系统重启

楼主:
1、KBC Reset 这是软件实现的一种重启方法,是AT系统的遗产。此种重启工作顺序为:软件发送0xFE至KBC,KBC收到后发送信息给南桥,南桥下拉CPU INIT# 大约16个PCI Clock让系统重启。代码如下:
;----------------------------------------------
; 文件名:KBCReset.asm
;----------------------------------------------
; 2007-12-11 bini.Yi/易祝兵 For teaching
;----------------------------------------------
.386
.model tiny
.code
org 100h
;; 如下代码参照 《PC技术内幕》第8章 键盘系统
START:
mov bl, 0FEh ; KBC Reset命令
call keyboard_cmd ; 不应该有返回
hlt
IODELAY MACRO
out 0EDh, al
ENDM
;----------------------------------------------
; keyboard_cmd()
;----------------------------------------------
; 如果由于缓冲区满超时,则 ah 返回非零
; 调用 bl = 命令字节
; ds = cs
;
; 返回 如果 ah =0,则成功
; 如果 ah =1,则失败
;----------------------------------------------
keyboard_cmd PROC NEAR
xor cx, cx ; 超时计数器(64K)
cmd_wait:
in al, 64h ; 获取控制器状态
IODELAY
test al, 2 ; bit1,输入缓冲区满?(控制器是否有数据没处理完)
jz cmd_send ; 缓冲区空,准备接收命令.
loop cmd_wait ; 缓冲区满,重试
jmp cmd_error ; 超时,失败
cmd_send:
mov al, bl ; 取 bl 中的命令字节
out 64h, al ; 发送命令字节
IODELAY
xor cx, cx ; 超时计数器(64K)
cmd_accept:
in al, 64h ; 获取控制器状态
IODELAY
test al, 2 ; bit1,输入缓冲区满?(控制器是否有数据没处理完)
jz cmd_ok ; 缓冲区空,处理完
loop cmd_accept ; 缓冲区满,重试
cmd_error: ; 超时失败
mov ah, 1 ; 失败返回状态非零
jmp cmd_exit
cmd_ok:
xor ah, ah ; 成功返回零
cmd_exit:
ret
keyboard_cmd ENDP
END START

网友:
2、PORT 92h 从EISA系统之后,系统控制端口定义了一位用来快速重启的寄存器,就是在PORT 92h的Bit0,这种方式最终结果是和KBC一样的,HOST会拉CPU的INIT#以让系统重启。但这种方式不通过KBC,所以速度更快一点,代码如下:
in al, 92h
IODELAY
or al, 1
out 92h, al
hlt

3、Reset Control Register(Port CF9h) 用此方法控制Reset,各Chip极有可能各芯片产商的做法会不同。 这里大家可以认识几种Reset的名词: Platform Reset, PCI Reset, System Reset, Reset CPU.我们来看Intel的文档,如下图: 大家注意看,如果System Reset bit位为1,那么如果Reset CPU bit从0变为1时,系统就会产生Platform Reset(包括产生PCI、FWH、SIO、LPC、MCH Reset),即称为Hard Reset;如System Reset bit位为0,那么系统就会产生Soft Reset,即:和KBC/PORT 92h Bit0一样,下拉CPU INIT# 16个PCI Clock。 因此你可以用下如代码Hard Reset:
mov al, 6
mov dx, 0CF9h
out dx, al
jmp $

也可以用如下代码“关机”(看你的机器的做法,也就是对SLP_S3#,SLP_S4#,SLP_S5#的处理):
mov al, 0Eh
mov dx, 0CF9h
out dx, al
jmp $

4、Ctrl+Alt+Del 这种方法“基本”是在“DOS”下有效,教课书上常称为"热启"。键盘中断会hook住你的按键,Hook就是BIOS的INT 09h软中断,当你按下这三个键时,就相当于Far jmp到 F000:FFF0处。用如下代码在DOS可实现热启动。
jmp F000:FFF0

OK,你对系统重启是否又清楚了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