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常用的规则

楼主:
PCB走线常用的规则: 1:低频的的数字信号线,10-20mil就可以了。 高频信号线要走等长的蛇形线。 2:电源,地线。一般来说根据系统的功耗需求而定。一般数字系统基本上走30-50mil。如果电流再大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粗或者增加电源管理散热处理等。 3: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的隔离。尤其是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好在两片地之间串联一个或者几个磁阻。

网友A:
大家也来谈谈你们走线的一般规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也来谈谈你们走线的一般规则吧
是的 这些经验很宝贵,想当初自己第一次走线,啥都不知道,只知道把器件连接起来,别互相碰着 现在想想,这样的电路也真恐怖呢~~

网友: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
地线要粗,电源线和地线最好和信号线走线方向一致,高频不要有直角,高频多点串联接地,低频单点接地,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要分开。多级连接时,各级电源最好用电感隔离。ic器件的电源退偶电容要靠近ic管脚,高频劲量避免信号线平行,当然肯定是很难避免的,那就最好在信号线之间覆网状的地隔离吧!高频覆铜最好用网状的,还有横多。。。。。。本人菜鸟随口说说,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望各位指教!顺便说一下,楼主不知是何方神圣,真的很强大也很无私,我在这论坛里下了很多资料都是楼主的,在此表示感谢!也谢谢论坛里的各位无私的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很牛很强大,谢谢经验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