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信息工程的大学四年之感悟

楼主:
题记: 我平时懒于BBS的灌水,属于潜水一族,也看到很多人在毕业之际写一些心得 体会之类,我本不想写这些东东,自我感觉有点哗众取宠,但终究是写下了。文中 所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意或反对者均可保留自己的意见。我希望文中提及 的部分话题不要引起口水战,与其在这里作无谓的口舌之争,倒不如多花点时间在复习考试上。 电子工程专业四年的学习,就这样走了过来。回首过去,有苦有甜,但终究是有一些大学生活的感慨,在这里写出来以作纪念,并对师弟师妹们提出自己的建议。 大学四年的安排: 大一是个迷惘期,很多东西不懂,包括对专业的认识、专业要学习的知识、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来想从事的职业等都没多少概念。大一学的全是基础课,带着得过且过的想法混过了大一,却对自己所学专业并没有太多的认识(虽然我很喜欢这个专业),我是直到大二暑假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后才对这个专业有了一些明晰认识的。其实大一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了解和思考这些问题,可能很多人是在逃避,因为刚刚走过高考,没有多少人愿意伤心费脑地进入状态。但是这一年对专业而言就等于是浪费了,所以建议还是在大一时间多了解一些有关电子方面的知识,可以去图书馆期刊室或上一些电子设计网站或与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交流,了解一下电子专业都在做些什么,提早做好心理准备。 大二生活依然是糊里糊涂的,专业课学了数字电路、模拟电路、信号与系统、微机原理,然而这几科学完了却不知道怎么用,这是件很悲哀的事,究其原因在于 缺乏动手实践。我当时的感觉是大二结束后,给个不太复杂的数字电路图,勉强可以分析一下,但一看到模拟电路我就头疼。模拟电路(包括低频和高频电路)的学习是比较难的,能学好而且又用得好的真没几个,我那时模拟电路考试是拿A,但用起来却一头雾水。所以建议对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的学习要多动手,做一些数字 电路、模拟电路方面的制作(不要依赖实验课,实验课上安排的都是简单的验证性室验,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测量其各参数,观察实际结果与理论结果的差剧并分析原因,在实践中学习,这样才会有效率有收获,对电路的认识才会深刻,才能真正掌握分析电路的能力。如若不然,即使考试分再高,给个实际电路出来,也不会分析的,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对于模拟电路(低频部分)我认为,能熟练设计与应用三极管的各种电路就相当不错啦。 大三开学参加了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才对专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若 从此时算起至大四上学期,真正进行专业性的学习也只是一年半的时间。大三学习 的专业课有高频电路、单片机、数字信号处理、电磁场、自动控制等,我认为电子 工程是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向很多方向发展,所以这个时期可以决定自己将来 打算往电子行业的哪个方向发展,然后对这一方向的知识做专攻,深入下去,掌握 这方面的技能,为找工作做准备。另外大三两学期的工程实践也很重要,如果纯粹 为了应付该课程将不会有什么收获。我认为对于工程实践课,能力强一些的可以自 己定下设计目标及参数,参考相关资料设计创作,能力稍差些者可以参考一些书上 的现成制作实例(当然要选些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书上的东西未必一次就能成功 实现,需要经多次调试,而且首先自己也要明白电路的工作原理。总之,工程实践 课的目的就是锻炼学生的实践、调试能力,要掌握这方面的技能才能算得上学的好。 大四上学期就可以开始找工作了,关于找工作放到另一段落中述说,下学期是 毕业设计。我们学院的课程安排大四上学期都是选修课了,选修课可以选一些自己 感兴趣方向的课程。除了找工作,这一学期的课余时间可以同大三时期一样,有时 间可以做做设计实践,也可以提前联系老师开始做毕业设计。 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为了能够在找工作的过程拥有优势,充满自信地去面试 ,有意从事电子方面的技术性工作,我认为有两个方面要注意:(1)良好的专业 基础知识,做技术性工作面试时一般都会被问及专业理论知识,简单的需要掌握, 难些的也要有所了解,否则就会有出局的危险。(2)较好的动手实践能力,这一 点是很多用人单位都很重视的,一个人若在大学期间动手设计制作比较多,在面试 中就会有很大优势。下面我谈一下我在专业学习、动手实践及其它方面的一些体会 。

网友:
(1)大学生活之学习 对待专业的态度。要想学好一个专业,首要的就是对该专业有兴趣。只有对专 业有兴趣才有可能学好,如果连最基本的专业兴趣都没有,就无从说学好本专业了 。对于电子工程专业,除了原本就有的兴趣外,多动手做电路是培养兴趣的最好方 法,因为可以从动手中体会到动手的快乐,进而激发自己的求知欲。 电子工程专业学习哪些知识?就我们专业而言,大一期间普遍是基础课,专业 课几乎没有,可以不要求太高,大二接触数字电路、模拟电路,此时要打好数字电 路和模拟电路的基础,当然大二的动手实践以数字、模拟电路为主。数字电路比较 容易掌握,低频模拟电路以二极管、三极管为主,另外运放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现在的数字化电路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但数字化电路的外围电路还是由模拟 电路构成,所以学好模拟电路是很重要的,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三极管电路的应用 与设计,非常之有用,在这里推荐一本书(《晶体管电路设计----放大电路技术的 实验解析》[日] 铃木雅臣著,图书馆可以借到)。到了大三大四期间,可以学习 单片机方面的知识,以单片机为主芯片做设计,尽可能在大三至大四上学期做出一 些成果来,因为这时的实践成果对找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当然也可以选择DSP的设 计,但是DSP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很难在大学期间有所成就,所以不 推荐,当然如果有恒心深入到底的,可以鼓励和支持。 大学课堂的学习。我听课的效率并不高,一次课下来,老师的话能留在脑海里 的真没几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很多人跟不上老师的思想,毕竟有 水平差距,老师讲课可以一直讲下去无障碍,而我们在听课过程中随时会出现理解 障碍,前面的障碍又引起了后面的堵塞,所以真正吸收理解的并不多,很多人应该 都是这种情况。针对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尽量竖起耳朵去听,不去管能不能领悟 理解,边听边做笔记,下课后复习,上课时可以什么都没听到,但笔记要做好。大 学逃课应该说是个很正常的问题,除了有些老师的课很生动很吸引人外,我们专业 大部分的课都是比较枯燥无味但又重要的,所以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去上课是 为了应付点名,但既然去了,那就听听吧,总好过白白虚度光阴。 课后的自习是掌握知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大学的知识应该是自学的。既然课 堂听不到多少,就要课下多花功夫自习。自习的内容包括教材自学和笔记复习,自 行掌握专业知识,有不懂的再去请教老师。有关作业问题,大学使我明白一个道理 ,作业完全是自己做的而且又能非常按时交的一个班没有几个,抄作业是一大现象 ,一个班作业只有几个版本也很正常,为了不缺作业而抄作业也是情理之中。但是 我觉得作业可以抄了交差,但之后自己要抽时间把那些作业题搞清楚,也可以缓些 时间再交,只要是自己完成的,老师都会原谅的。 图书馆的使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好好利用的话将是一 笔丰富的资源。可惜很多人是去图书馆自修,只看自己带的书,对书架上的书视而 不见,这样其实很浪费了我们这么好的资源。图书馆四楼中文室TN—TP类都是我们 电子专业方面的书箱,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都可以拿几本研究研究,也可以在专业 学习的过程中作工具书使用,比如某个问题我们教材上可能写得不够清楚明了,就 可以找几本同类书籍看一下相关章节,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侧重点,总有一本书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的,就像我们遇到单词查字典一样。图书馆五楼期刊室也 是个好地方,阅读电子专业类期刊杂志,可以了解到当今电子业界发展动态,扩展 自己的知识面。还有部分杂志是专门发表设计性文章的,这对我们的设计思想都有 很多帮助,值得参考引用。图书馆是个很好的资源,希望大家能够充分利用好它的 价值。 当然大学是培养人的综合素质,不可能整个大学期间都埋首于专业知识上,那 毕业后也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多读一些其它方面的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书籍,对自己 将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我就比较倾向于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2)大学生活之动手实践 前面讲了专业学习中,动手实践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谈一下我四年来的实 践经历和心得。刚开始接触实践制作时我除了电阻电容等一些常见元件外,很多元 件我都不认识,芯片更是没用过。所以第一步要学习认元件,弄清什么是什么,有 什么用,用在什么电路上,这些并不难,一些基本的元件问师兄或老师很快就会掌 握。第二步焊电路板,学习电烙铁的使用,这一点可能有些人会不以为是,拿起烙 铁就焊电路板,结果一疙瘩一疙瘩很难看。焊电路板需要经验和技艺的,布局和走 线都要美观,而且不要出现短路或虚焊的情况,这些都要经过锻炼才能做到。好的 布局和走线让人看起来阅心悦目,既然是一件作品,那就要让人满意,像自己在做 一件艺术品一样,这是基本功的考验。 接下来就可以做一些基础的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制作,图书馆有很多专门介绍 制作类的书籍或杂志提供这些电路,这时的制作属半验证半学习型,这里很重要的 就是对所制作的电路原理要充分的理解吃透,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收获。如果只追求 制作成品而不管其原理,即使制作成功了也没什么太大意义。(这一时期基本在大 二期间为宜) 经过前面的锻炼,在掌握一定量的专业知识后,便可以尝试进行设计作品。当 然电子设计并不是凭空想象,可以参考别人的电路,改造其它电路,或使用已有的 电路加上自己的创新点都可以。这一时期很多人喜欢玩单片机,那就尝试着学习单 片机设计咯,具体的设计制作过程中的困难及调试在这方面我的经验还不够,但前 面的动手训练的基础已可以解决一些一般性的问题,若是遇到较复杂的问题,可以 去电子网站的论坛提问讨论或请教老师。这方面推荐我几次参加电子设计比赛的合 作者罗进,他在这方面比我要有经验的多。 大学期间尽可能多的参加一些电子设计比赛,比如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两年一次),挑战杯比赛(两年一次),学院电子科技节等。获得奖项对毕业时找 工作有很大帮助,也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肯定。无比赛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设计, 以备找工作时用 3)大学生活之其它 A、找工作 关于找工与考研的选择,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每个人要根据自身 的情况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找工,无心于考研。对于这个问题的选择我 认为要考虑清楚对自己人生的规划,虽然不一定要很清晰,也要大致有一些概念才 行。我的意见是:如果你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大致的设想,并且对自己找份工 作有些信心的话,就可以选择毕业后工作,向着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努力;至于考研 ,可以对专业知识深入学习,而且毕业后算是高学历。但我觉得现在国家研究生扩 招,几年后可能出现研究生找工竞争激烈的情况,到时一样要有真材实学才能占有 优势。工作三年期间如果好学的话未必比读研三年学到的少,只是学历低点罢了, 但我相信未来的社会趋向于认同能力高于认同学历的发展。当然对于这个问题这是 我的个人趋向理解,大家还是做好自己的选择。(后话:对于一个对生活比较有激 情的人来说,人生二十几岁的大好年华如果就这样在校园里浪费掉了,不知几十年 后回首会不会后悔,我就曾因荒废过一年的青春时光感到内疚。)所以在这里我对 考上研的同学提个醒:随着研究生的扩招,几年后研究生毕业后可能并不比本科多 学了多少,所以要珍惜研究生的学习生活,尽可能多学到一些东西,不要再浪费三 年的青春,社会竞争永远是激烈残酷的。 找工作方面我可能提供不出太多的经验,但我的前期准备是很充足的。在大四 上学期九月份就开始写简历,写一份好的简历并不容易,网上有很多资料介绍写简 历的注意事项,如写哪些内容,写几页,以什么为主,要不要封面等,都要根据自 己的特点再参考网上别人的经验,经过多次修改完成一份适合自己的简历。 然后就是面试的问题,同样我参考了网上很多别人面试的经验(网络也是一种 很宝贵的资源),如面试官通常会问哪些问题,如何作答,面试时的礼仪及注意事 项等。可以将面试官可能问的问题自己先逐个想好答案,以防临时紧张,同时也要 学会随机应变的能力,掌握辨识对方问问题的目的就知道怎样回答才是令对方满意 的。礼仪方面也是需要有诸多注意的地方,要给别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他才会 接受你。 还有准备工作要充分发掘自己的优势所在,如果连自己有哪些优势都不清楚, 就稀里糊涂地跑去面试,成功率可想而知。试问一下自己:我与别人相比有哪些优 势,竞争同一职位我比别人的优势在哪。纵使你很优秀,但不懂将自己的优势表现 出来,在面试中大家的表现都差不多,面试官也难以取舍,而如果你能将自己优于 他人的优势说出来,让面试官明白为什么你比其它应聘者更适合该职位,无疑面试 官对你的评价就会高些。 “传闻”(之所以用这个词是为了强调)中阿炳哥去面试的时候就是带着一块 自己做电路板面试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面 试时可以带上一块自己做的有一定深度(数字钟,流水灯之类的就免了)的作品, 在别人与面试官大肆吹水的时候,你和面试官讨论一下电路板的问题,其效果大家 也应该明白。我面试时就是带一块我参加挑战杯作品的电路板。 选择找工要准备充分并且充满自信,如果是想做技术,自信心来源于扎实的专 业理论基础(我应聘的这家公司在面试时就在一个很基础的专业问题上出了问题, 至少打了点折扣)和实践经验(这一点我还是有些自信的,毕竟还动手做过一些东 东),还有就是个人的心态调整了(这一点与各人的气质个性有关)。充分地向面 试官展现自己良好的一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这里是针对准备做我们电子本行 业技术工作而言,当然如果打算从事其它行业另当别论。

网友:
B、社会活动 大学生活中一个最普遍的话题就是社会活动的参与,可能很多人在高中毕业时 就已经假想着大学的社团生活。关于大学生活中的社会活动大家都有很多讨论,在 这里我只想谈一下我个人的理解与感受。大学里社团就是一个小社会,在一定程度 上有些与社会上的事相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提高自己将来的社会适应能力 的。在社会活动方面我只能算是个平庸者,没有什么贡献,因为个性正直保守,不 会适时变通。也是从社会活动中让我发现了自己的缺点,这些也是我从中获益的地 方,有缺点就要改,培养一种适合于自己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认为参加社会活 动不要什么利益为目的,要以对自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为目的,从中发现自己的弱 处,改进并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毕竟是要求个人要适应社会,而不是社会适应个 人。另一方面参加社团活动可以选择自己专长的或自己爱好的,大学里培养一项或 几项个人爱好是很有必要的,可以充实自己的大学生活,增加生活的情趣。可能我 比较遗憾的是大学期间没有加入定向越野俱乐部,虽然不知道我们学校的定向越野 俱乐部活动开展的怎样,但我对定向越野活动还是蛮有兴趣的。 C、电脑 我们学院绝大部分同学都有自己的电脑,电脑是一柄双刃剑,有害亦有弊,用 的好,充分发挥电脑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学习效率,拓宽知识面。但若把电脑 当作游戏机、电视机则完全浪费了电脑的存在价值。学习之余,适当的娱乐,如看 看电影电视,玩玩游戏,无可厚非,但若沉迷于这些,就会玩物丧志。我有时也会 突然非常喜欢玩某个游戏,幸运的是,我对大型游戏如CS、帝国之类没兴趣也学不 会,只是有时玩一些小的网络游戏也会玩得很疯,这里介绍心理学上有一种治疗方 法叫做满灌疗法,即如果想玩,就一次玩上它一两天玩个够,玩到再也不想玩了再 去学习,当然这中间课还是要上的,不要逃课。 D、交流 大学中,师兄师姐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源,大家也应该好好把握。多与师兄师姐 交流,可以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少走一些弯路,少吃一些苦楚,毕竟他们是过来人。 这种交流是多方面,正如我现在写下的这些内容一样,遗憾的是我做导生的日子里 ,真正能与我从各方面都有交流的师弟还没几个,当然我个人疏于与他们联系也有 责任。交流也不局限于本校的学生,也可以与外校的其它同学或师兄交流,了解一 下其它学校的情况,也可以对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心里有个底,登陆其它高校的BBS 是一个很不错的途径。我曾在火车上认识过一位清华大学98级计算机的师兄,他那 时就鼓励我好好学单片机,可惜后来断了联系。 E、节约 节约时间,节约资源。大学里还是尽量地节约时间,大学期间正值一个人风华 正茂的阶段,是人生的成形期,不要把大量时间荒废在网络聊天、游戏等一些无意 义的事情上,浪费自己的青春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的态度。还有就希望 大家能够培养节俭意识,我每次去冲凉房,几乎都可以看到有一两个水龙头在那里 孤独地滴着水,我很心痛,其实很多人只要稍用一点力可以关紧的,为什么吝啬那 么一点点力气呢?(“不要让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你的眼泪!”)还有我知道学 校有很多人有挂BBS、挂QQ的习惯(为了所谓的经验值或升级),很多人电脑是整 天开机而什么都不做,更有甚者夜间也不关机,我只觉得好无奈,也许很多人认为 水电费自己交钱省不省是自己的事,但我们扪心自问,这样浪费国家的资源,真的 问心无愧吗?特别是去年暑期很多大城市出现用电高峰期被迫停电的痛苦,又有多 少人想过自己的举手之劳就可以为国家减轻一些负担呢?作为一个大学生,难道我 们连身边最微不足道的点滴小事都做不到吗? F、感情 这里的感情不是指男女之间的感情,而是我对深大的感情。对于我们南京大学 的评价,这个问题好像在BBS的校园生活版经常被吵来吵去地打口水战,但争吵有什 么用,端正自己的认识才是最为重要的。这里写给大家两句俗语“既来之,则安之 ”,“子不嫌母丑”。老实说,在南大生活了四年,对南大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我当初也是以高出重点线60多分的分数考进南大的,但这又怎样,人生起起浮浮,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既然来了,除非你退学重新参加高考,否则一味地怨天忧人有 什么用,能做是就是好好利用南大的优越条件,尽量充实发展自己,只要你努力, 在深大一样可以实现你的目标。我喜欢南大另一个原因是深大自由宽松的环境,我 想我已经适应了这种环境下的生活,现在如果让我去某些重点院校读书可能真 的会有些不适应。 权且写下这些,能否对诸位师弟师妹们有所帮助,还要靠各位自己领悟吧

网友:
转帖到人人网www.renren.com

网友:
【欧SIR发起火来真不是盖的很难受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来】

网友:
看了以后  感觉比我的大学生活好多了,我没学到那么多呢。。。。

网友:
我的大学有一件事还没有完成 那就是恋爱呵呵   大学没接触过爱情。。。遗憾遗憾。。。。

网友:
看来一个好的大学条件就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