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欠阻尼振荡和过阻尼振荡?

楼主:
阻尼振荡的两种。 直观地看波形,只有欠阻尼有振荡,其幅度逐渐减小。过阻尼看波形根本没有振荡,在冲击函数(狄拉克函数)作用下,波形先上升后下降到零,没有反复,但也叫振荡。 此二者之间,恰好没有反复的,叫临界阻尼。 玩过磁电式指针电表的,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出欠阻尼和过阻尼的区别。若将电表的所有分流均拆掉,动一下电表,指针会晃个不停,过相当长时间才静止,这是欠阻尼。若将电表两端短路,怎么晃电表,指针也仅有很小的移动,这是过阻尼。

网友:
我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是很浅显的设想,就相当于在一个往复运动过程中,阻碍该运动方式的力太大,就会很快阻止往复的循环,甚至到不能完成一个往复运动周期,就是过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