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处理与按键防抖动例子

楼主:
/*****************************************************
本程序的目标是这样的:
1:不使用INTn中断功能,按键接在普通IO上
2:由定时器T/C2每隔一段时间检测按键一次, 并具有防抖动功能
3:每点击按键一次,在按键松开后,变量A=A+1
4:如果按键按下后不放,则每隔 n ms 就做A=A+1运算一次
5:在按键按下期间,CPU除了处理按键外,还必须能正常运行主程序
6:本程序的系统时钟是1MHz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A,B;
unsigned char n;
bit step1, step2, step3,step4; //使用几个位变量记忆按键状态
//***************************************************
interrupt [10] void TC2_OVF(void)
{
if(n<255) n++;
if(PIND.2==1 && n>8) step1=1; //按键松开一定时间后开始进入可用状态
if(PIND.2==0 && step1) {step1=0; step2=1; n=0;} //按键由可用状态进入到按下状态
if(PIND.2==1 && step2) {step2=0; step3=1; n=0;} //按键由按下状态进入到松开状态
//-------------------------------------------------
//按键按下后...
if(step2)
{
n++;
if(n>60) //如果按下超过一定时间
{
A+=1;
n=40;
step4=1;
}
}
//-------------------------------------------------
if(step3) //按键松开后...
{
step3=0;
if(step4) step4=0; else A+=1;
}
}
//***************************************************
//www.avrdiy.com panxiaoyi
void main(void)
{
PORTB&=209;
DDRB|=46; //设置单片机的4个LCD引脚输出0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s(); //清屏,光标回位
DDRD.2=0;
PORTD.2=1; //PD2设置为输入,上拉电阻有效(接按键)
TCCR2B|=4; //T/C2采用系统时钟的64分频
#asm("sei"); //全局中断使能
TIMSK2|=1; //T/C2计数溢出中断使能
while (1)
{
B+=1;
lcd_gotoxy(12,1);
lcd_putsf("AVRDIY.COM",10);
lcd_gotoxy(15,3);
lcd_putchar(B/100+48); //显示变量B
lcd_putchar(B/10%10+48);
lcd_putchar(B%10+48);
lcd_gotoxy(52,3);
lcd_putchar(A/100+48); //显示变量A
lcd_putchar(A/10%10+48);
lcd_putchar(A%10+48);
};
}

网友:
我最近在学习FPGA,那个VHDL语言去控制键盘,我就遇到了防抖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我也得好好做做了,

网友:
参考一下看看,实验中也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