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探测雷达(金属)

楼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发明的空中探测雷达对于探测飞机、火箭等目标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早已家喻户晓。但是近二十年来将雷达用于探测地下目标的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要探测的地下目标很多,包括金属、文物、地下水,天然气,尸体以及地下任何有断层或有空洞的地方。但就民用电子产品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便是探测地下金属和文物的探测雷达。从技术上讲,地下探测雷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射频脉冲雷达,其特点为脉宽数纳秒,脉冲重复频率数兆赫。探测深度不高,但分辨率却很高,可以成像,属高技术领域,另一类为视频脉冲雷达,其特点为脉宽数百微秒,脉冲重复频率在甚低频范围,探测深度可做得很高,但分辨率却较差,本文所述的TY-1便属这类雷达。

            TY—1地下探测雷达的全电路见图。由图可知,整个系统的心脏是中央处理器模块CPU(由图中虚线框围起来的电路组成)。CPU送出一个发射脉冲至雷达调制器TR1,TR1便周期性地通过探头L向地下发射强力视频脉冲。电磁波穿过土壤到达埋藏金属体,在金属体上产生涡流,其反射回波再穿过土壤为探头L所接收。很明显,L在这里起收发的双重作用。微弱的金属回波信号在被发射脉冲后尾部被选通,由高增益运放IC3放大后送至电子开关IC2。IC2在雷达发射时断路,接收时通略,其执行由CPU和IC4自动加以控制。CPU另外还送出一个脉冲激励由TR2,TR3构成的变换器将直流电压提升以使CPU、ICl,IC2能高效率地工作。TR4在这里起峰值检波的作用。TR5为一动态可变电阻,输入至基极的回波电压越高其管压降越低,这样使振荡器IC5的振荡频率迅速升高,我们在耳机中便会感觉到金属目标的存在。

            TY-1地下雷达是高灵敏度的探测装置,对一分人民币的探距为20厘米,对较大金属目标的探距可超过1米,而且地效应也较小。TY-1的使用非常方’便。当电池、耳机、探头都正确接好后只需调节面板上的电位器即可实现高灵敏度的地下探测。一般说来,当探头不朝向金属目标时,调节电位器使耳机中听到平衡而低沉的“嗒嗒”声。当探头一探到金属时,耳机中的“嗒嗒”声变高变尖,而且音量也变大。熟练的探测手通过调节电位器的临界点并注意“嗒嗒”声的微弱变化可探测到埋藏极深的地下金属目标。在使用时探头和本器面壳的距离必须大干0.6米,否则会产生假回波信号。本器在供电电压为9V时耗电电流约100mA。因此建议最好使用镉镍/镍氢电池。
                当探测灵敏度明显下降时应该考虑到是否该换电池了。
                探头L的制作:用Φ0.71mm的漆包线在直径300mm的圆盘上绕27匝,头尾各留1.5cm的引线即可。
                调试要点:
            1.检查接线无错后方可通电调试。
                2.用示波器看IC2的⑩脚应为约40kHz的方波,用三用表检验C2的正极应为直流16V左右。
                3.将VR1旋至中部再调VR2使IC3第⑥脚的电压约为1V左右。

            4.接上探头戴上耳机,此时探头远离金属物,旋VR1使耳机中听到“嗒嗒”声。把探头靠近金属物“嗒嗒”声频率会升高,仔细调节VR1,可使灵敏度最高。
                5,当电池电压为9V时,接用标准探头全机耗电约100mA。

            选件要点:所有二极管均为高速管;所有小功率三极管均为高频管;TR1的指标为耐压≥500V、电流8A、接通电阻不大干0.8Ω的VMOS管。

网友:
2010-2-28 23:40  版主  也辛苦。。。。。。。。。。。。。

网友:
这就是个简易金属探测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名字不一样,地位可不一样呀,呵呵!

网友:
这个图有缺陷。。

网友:
这电路我做两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这个图有做成功的吧知道加QQ交流一下谢谢493860699

网友:
这个图有缺陷。。      地下探测雷达(金属这个图怎么有缺陷难怪我做两次都没有成功.请问一下缺陷在那里可以加QQ493860699教一下吗

网友:
BY407A就D1那里怎么是短接的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呀

网友:
有朋友做成功没

网友:
这个图电子报上有的好像是2008年的那时我就开始做到现在都没有做成功

网友:
楼主BY407A是什么二极管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老大

网友:
他妈的什么破图老子白费几天时间了垃圾图删了吧

网友:
有成功的吗?

网友:
图上有问题(线圈周围),就算跟正了,也不会有比较高的灵敏度!只是原理性实践电路。

网友: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得到这个电路也不容易。美好的回忆。电路确实有错误,是作者下载了国外电路改成错误电路发在电子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