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电路的保护

楼主:
前两天调试一块电路板,由于板子本身没有做防插错设计,导致将5V和12V的电源插插反。结果5V电路部分有几个IC烧坏,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我目前可采取的措施有2个。
1、对电路板本身做防错设计;
2、对5V电源部分加TVS管。
这样,有几个问题欢迎大家讨论。
其一,对于这样的情况为了避免他的再次发生,你会采取什么措施?
其二,如果加稳压管是否可行,电路上应该怎么设计?
最后,对于我所提出的2个措施,你觉得是否可行,能否彻底解决IC过压烧坏的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第一个好点。第二种方法主要是防止浪涌脉冲,就是接错了也不一定能马上发现,保不准还误以为别的地方的问题了。LZ太不小心了,自己的板子不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由于不是第一次上电,就没太注意,看来还是不够认真啊

网友:
支持第一种方法

网友:
这里说的“插反”是指12V和5V混淆接错还是极性接反?

 首先选器件时最好有所考虑,使之想插错(板上有多个插座时特地让引脚数各异)或插反(选择有方向的插座)都不行。如果要加极性反接保护电路,对压降不敏感时串二极管即可,不允许压降太大的话有FET电路。防过压就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设计了,无法一概而论。
 用TVS管或稳压管防止12V接进5V电路,除非情况特殊,一般似乎不能这么做,因为电源的功率很可能足以先把保护器件烧毁之后再来烧被保护的电路。

网友:
 有一种PTC保护器件很好用,把它串入电源入口处,像熔丝一般,当发生过电流时会切断电路,而正常时又能恢复工作,不必替换。
 这种东西并不贵,特别是研发试作时的电源电路最好都加上,宁可在产品稳定之后如实在对成本敏感再短路掉它。这种东西型号很多,选型时除电流外还要注意耐压和保护速度。

例:
http://www.bourns.com/data/global/PDFs/MFMSMF.pdf
http://www.littelfuse.com/data/en/Data_Sheets/Littelfuse_PTC_1812L.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选器件时最好有所考虑,使之想插错(板上有多个插座时特地让引脚数各异)或插反(选择有方向的插座)都不行。如果要加极性反接保护电路,对压降不敏感时串二极管即可,不允许压降太大的话有FET电路。防过压就需 ...

5V接成了12V,12V接成了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C保险丝确实很好用,但都是用来限流的,我们也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选器件时最好有所考虑,使之想插错(板上有多个插座时特地让引脚数各异)或插反(选择有方向的插座)都不行。如果要加极性反接保护电路,对压降不敏感时串二极管即可,不允许压降太大的话有FET电路。防过压就需 ...

那么还有别的方案可以当12V接进5V的时候能保证后级电压(IC工作电压)还是5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还有别的方案可以当12V接进5V的时候能保证后级电压(IC工作电压)还是5V的吗?

 要省事的话不妨用DC/DC做板内5V,外接单一12V电源,最安全。如在现状基础上小改,临时想到的是用FET做5V开关和12V连动。(细想的话估计还有更好的方案。)
 是用超过10V的电压打开5V,两种电源接反了的话5V是不会进去的,但缺点是如两电源都接12V的话还会烧掉。
 要求接进的“12V”电压处必须高过“5V”很多,板内5V才会接通,但多用了一个B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利用了用12V锁5V的方法,确实很好。那么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额外增加了不止一点点成本哦
根本上的还是用不同的接插件防呆即可,如果接线这种再错误,就是RP问题了

网友D:
不同的电压没有使用不同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电压没有使用不同的颜色?

与颜色的问题不大,这是误操作。为了避免这样的误操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

网友:
我的意思是,打个比方,5V的用绿色的插头和插座,12V的用橙色的插头和插座,那么颜色不对显然不能强行插上去。
或者仿照电脑电源,多个电压按顺序排列在一起,而且只能单向插入,如果反向则插不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样也可以的,也是防错设计的一种。

网友E:
直接用不同的接口最实在,反了根本就插不上,就像现在电脑里面的接口一样傻瓜式的,能插上的就基本上能用,不同的接口根本就插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不同的接口最实在,反了根本就插不上,就像现在电脑里面的接口一样傻瓜式的,能插上的就基本上能用,不同的接口根本就插不上。

看来大家都是偏重于防错设计,确实这是一种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原则上

加了额外电路,成本上去了,而且如果装配的时候,工人装错了,但是能插反(指接口一样),即使你保证模块不坏,不能保证模块能工作,下线检修和重新装配起来这个人力成本非常大。做电路保护吃力不讨好啊,反接保护是必备的,因为有可能维修人员把电源正反搞错。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句句在理啊,防错设计确实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TVS作保护,对于电源接错这种情况还是要烧板子。
较好的办法是从插座上下手,使用不能插反的插座。

网友:
结构上想招儿

使用不同规格的接插件。5V的用小的。

网友:
还是用tvs Zen管保护一下比较好。上不了电也不会烧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