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版主,对于和本版块无关的帖子,你会怎么处理?

楼主:
希望大家都能参与,因为这只是一个关于论坛管理的一个小调查。
单选投票 , 共有 9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0.00% (0)
66.67% (6)
22.22% (2)
11.11% (1)

网友:
删除或者转移

网友A:
得分帖子的质量了:有技术含量的,转移,没有技术含量的广告贴,删除。嘿嘿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不特别无关,我就任其存在了,算是尊重发贴者的意志。比如说,看到这个帖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我的版块无关,但我不会去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不特别无关,我就任其存在了,算是尊重发贴者的意志。比如说,看到这个帖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我的版块无关,但我不会去动它。

哈哈哈,果然是这样的风格!

网友:
操作后站内信通知下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免除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分帖子的质量了:有技术含量的,转移,没有技术含量的广告贴,删除。嘿嘿

确实这得看他发的是什么了,如果有用就转到相应的模块去,否则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复杂,我要看具体情况。如果不特别无关,我就任其存在了,算是尊重发贴者的意志。比如说,看到这个帖子,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与我的版块无关,但我不会去动它。

呵呵,我倒觉得这是论坛管理的一项工作,因为很多帖子的处理方式也没什么规定可言,在这里做个调查可以借鉴一下大家的处理方式啊。一开始准备放在版主驿站里的,但是考虑可以让更多的坛友参与进来,同时又觉得是工作,所以就放这里了啊。呵呵。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