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模拟技术的高手给指点一二(有图)

楼主:
说明:图中是一款测量后备电源12V单体蓄电池电压电路,芯片是一款其定制的IC,第1和27脚为模拟输入,第3脚为模拟输入和输出。芯片内部估计还有电压采集的相应电路。

问题:从芯片的外围电路来看,此种电压采集属于何种方式?
由于电池组平时接在充电机上,充电机有几十khz的纹波,这个外围电路是否为滤波电路,去除纹波干扰。

网友:
有滤波限流的作用...........

网友:
楼上,可否详加解释一下,多谢。

网友:
感觉IC是款A/D,通过前面的电桥输入检测信号
要说滤波的话,那一共就4个电容

网友:
楼上,IC是一款人家定制的集AD、输入输出等为一体的MCU。

如果是滤波的话,属于哪种滤波方式?

网友:
12V

图上的12V指什么?是连接到蓄电池的两端吗?

网友:
是的。

电池是串联在一起的,从每节电池两端引出测试线来测电压。

网友A:
电池后的电容不是隔直流的吗
那怎么检测电池电压,高手指点下~~~~~~~~

网友:
同楼上疑问

网友:
第3脚为模拟输入和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后的电容不是隔直流的吗
那怎么检测电池电压,高手指点下~~~~~~~~

我也是看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网友:
芯片的PDF资料中注明了第三脚为输入和输出,没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DF能发出来吗

网友:
当然。
附件即是。芯片是28脚的那个。

网友:
是否可以从滤波和高阻抗这两方面考虑?

网友:
是否可以从带通滤波和高阻抗这两方面考虑?由于充电机是交流转直流,不可避免输出了工频和高频干扰,如果是带通滤波则能够去除部分干扰。
高阻抗呢,就是能精确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其芯片内部肯定集成了高阻抗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后的电容不是隔直流的吗
那怎么检测电池电压,高手指点下~~~~~~~~

同问!

网友:
同样的疑问,蓄电池不是输出直流吗?这样电容不是隔掉了吗?

网友:
是一个不平衡电桥测电池内阻的:用交流方法测,芯片产生交流信号如1KHz等,可以测得电池的内阻和容抗。

不能测直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