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的选择

楼主:
    最近在设计一个数据采集系统,为将采集到的数据保存下来,存储单元选用非易失存储器如NVRAM。

      NVRAM我以前没用过,各位有什么好的的芯片型号可以介绍一下吗?(数据位宽最好有12位的,8位的也可以)              谢了!

网友:
根据你的存储量的大小,如果存储量不是非常大,同时考虑价格因素,就选EEPROM芯片吧。
还可以选择铁电的存储器芯片。
下面给你一个铁电的存储器选型表吧

网友:
偶也下下来瞧瞧,谢谢版主了。

网友:
铁电的FM1808是不错的,就是价格比较高,而IIC和SPI总线的也是不错的。

网友:
资料非常好,谢谢版主!

网友:
EEPROM  用的比较常见些

适用于读写次数不太频繁

数据量不大的 情况

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
CAT24wc02存储.rar (472.38 KB, 下载次数: 13) 这是我平时用的,觉的还不错,(CAT24WC02),里面附带有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铁电存储器FM21L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