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波移相问题

楼主:
最近搞一个项目 要用到方波移相电路 弄了一个多月了 没有进展啊 愁啊!!!!
要求如下:
            方波占空比50%
            频率范围100HZ到500kHZ
            输出移相90度占空比50%的方波

望高手帮帮忙 都愁死小弟啦 谢谢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你的具体方案啊,都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网友:
 1. 用74xx123单稳态电路做延迟,简单但不太准;
 2. 用FPGA(或CPLD)能实现精确控制,但麻烦些。

网友:
那就用fpga就是了

网友:
我的方案是 把方波经积分器变成锯齿波 然后用电压比较器调节比较阀值 达到调节相位的目的 固定频率用这种方法还行 频率可调就。。。。。。。

网友:
很认同上面几位高见,其它还有不少,例如使用PLL+变N分频器+VCO,也可以用单片机,等等。但是楼主提问中缺少指标要求,如精度、稳定度、调整方法等,也包括你的偏好(例如现在使用的方案)。楼主真要得到答案,建议明确这些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