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供电的探讨

楼主:
问题的提出:对于LPC2000系列的MCU一般都带有RTC(Real Time Clock),但是在MCU断电之后需要有电池给RTC的BAT引脚供电,保证时间可以在再次上电时实时正常。因此,需要设计一个电路来保证BAT引脚不断电,同时又为了延长电池(不可充电的)的使用寿命。设计要求MCU有电时BAT引脚由系统供电,MCU断电时由3.3V电池供电。BAT引脚正常供电要求3.3V。
电路原理设计:如图
其中D1、D2为硅二极管,D3、D4为锗二极管,BT1电池为3.3V。
探讨问题:对于这样的设计,你觉得合理吗?是否还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

 一般的,如果是5V工作的RTC,它的电源脚在工作时也应置5V才对,2~3V只是保持电压,不足以供正常工作。因此系统电源和电池只要各串一个二极管给RTC就行了,自然地哪边电压高就用哪路电源。
 二极管选型时须注意的是:1.串在电池一边的正向压降要小,以尽量延长电池的工作时间;2.串在系统电源一边的要漏电小,免得关机时额外消耗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RTC是3.3V供电的,二极管选型确实很重要。

网友:
LS2位说的对,我原来还以为是充电电池的供电呢

网友:
LS此图是?

网友:
我是楼上的方法,不过没用电池,现在国家运输规定中有电池的设备室不好运输的,所以全改成了法拉电容,用一个大电阻给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