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性质对继电器触点浪涌的影响

楼主:
负载性质对继电器触点浪涌的影响

选择合适的继电器,除了根据使用环境(主要指温度、湿度), 输入信号大小,还需要根据负载情况来选择,不同的负载,触点的电流浪涌小和时间也不同,因此选择继电器时候,要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触点容量的继电器。

a. 白炽灯负载
由于白炽灯内钨丝的冷态电阻非常小 , 故接通瞬间的浪涌电流高达稳态电流的 15 倍 . 如此大的浪涌电流会使触点迅速熔蚀 , 甚至产生熔焊失效 .

b. 容性负载
容性电路的充电电流 , 短路放电电流起始时很大 . 充电或短路放电时 , 触点可能因充电电流太大而产生严重烧蚀或熔焊失效 . 在使用时 , 如能根据电容量的大小 , 适当串接限流电阻即可消除这一危害 .

c. 电动机负载
电动机静止时输入阻抗非常小 , 因此刚刚启动时 , 浪涌电流非常大 . 由于电机负载大小的不同 , 它的启动时间有可能很短 , 也可能很长 , 因而启动浪涌电流也持续同样长的时间 . 另外用继电器触点作为电动机启闭开关 , 关断时继电器必须承受电动机绕组的高感应反电压冲击产生的电弧作用 , 因此触点组间的绝缘抗电水平与承受过负载的能力都必须有充分的富余量 .

d. 电感器 . 螺线圈 . 接触器线圈 . 扼流圈 . 电磁铁线圈负载这些负载属于强感性负载 . 用继电器触点作为此类负载断续自动开关 , 当继电器关断时 , 线圈中所储存的能量必须通过断开触点间的电弧释放 , 消耗 , 往往会导致触点烧蚀 , 熔焊或绝缘零部件失效等故障 . 在刚刚接通这些负载时 , 由于输入阻抗低 , 如同电动机负载一样 , 也会产生强大的浪涌电流

机电元件

网友:
嗯,是份好材料啊!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