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fs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从字面上,devfs应该是设备文件, arm  linux嵌入式系统中,内核是否必须支持devfs,启动时是否必须自动挂载/dev为devfs文件系统?

网友:
回复 楼主:

它是一种虚拟文件系统。只是在需要时才动态地生成需要的设备文件。
内核添加 devfs 支持后,内核开始启动,设备驱动程式开始向系统的剩余部分注册设备,基于内核的设备驱动程式通过调用 register_blkdev()或 register_chrdev() 向系统的其余部分注册设备。这样说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就是说,如果我们需要向内核注册设备,比如说我要添加lcd控制,键盘控制,等,就需要在内核添加devfs支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但是内核要运行起来,至少得要有flash和内存,即使没有其他设备,内核也也必须要添加devfs支持,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使用devfs那么你必须要添加devfs支持
如果你已经将文件系统中增加了设备文件,那么可以不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