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字节BIN转BCD一法

楼主:
这几天折腾一个AD结果换算成某比值数的问题,终于有了结果,结果存放在一个字节内,不超过0X64(100d). 要将其转化为2位BCD码在七段LED上显示,搜了一些现成程序,发现计算时间消耗较多,于是想用查表法解决。以下是子程序,二进制数存在DATAA1里,转换后的结果以压缩BCD码格式仍存在DATAA1中。有个DATAA2是临时占用。两个表附后。该子程序在我的实际应用中调试通过。

;*****************BIN TO BCD CONVERT**************
BIN_TO_BCD
        MOVF    DATAA1,W
        MOVWF   DATAA2
        SWAPF   DATAA1,W
        ANDLW   0X0F
        CALL    BIN_HIGHHALF_BCD_TABLE
        MOVWF   DATAA1
        MOVF    DATAA2,W
        ANDLW   0X0F
        CALL    BIN_LOWHALF_BCD_TABLE
        ADDWF   DATAA1,W
        MOVWF   DATAA2
        ANDLW   0XF0
        MOVWF   DATAA1
        MOVF    DATAA2,W
        ANDLW   0X0F
        CALL    BIN_LOWHALF_BCD_TABLE
        ADDWF   DATAA1,F
        RETURN
;***************BIN HIGH HALF TO BCD TABLE**********
;用于将高半字节的BIN码换成整字节的压缩BCD码
BIN_HIGHHALF_BCD_TABLE
        ADDWF    PCL,1
        RETLW    B'00000000'     ;0
        RETLW    B'00010110'     ;16
        RETLW    B'00110010'     ;32
        RETLW    B'01001000'     ;48
        RETLW    B'01100100'     ;64
        RETLW    B'10000000'     ;80
        RETLW    B'10010110'     ;96
        RETLW    B'00101000'     ;128,失掉了百位
;***************BIN LOW HALF TO BCD TABLE**********
;用于将低半字节的BIN码换成整字节的压缩BCD码
BIN_LOWHALF_BCD_TABLE
        ADDWF    PCL,1
        RETLW    B'00000000'     ;0
        RETLW    B'00000001'     ;1
        RETLW    B'00000010'     ;2
        RETLW    B'00000011'     ;3
        RETLW    B'00000100'     ;4
        RETLW    B'00000101'     ;5
        RETLW    B'00000110'     ;6
        RETLW    B'00000111'     ;7
        RETLW    B'00001000'     ;8
        RETLW    B'00001001'     ;9
        RETLW    B'00010000'     ;A
        RETLW    B'00010001'     ;B
        RETLW    B'00010010'     ;C
        RETLW    B'00010011'     ;D
        RETLW    B'00010100'     ;E
        RETLW    B'00010101'     ;F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要说明:
该子程序在满足无符号二进制整数的值不超过100d条件时,是一个通用的转换办法。
第一次查表一是将高半字节转换为BCD码;第二次查表二是将低半字节转换为BCD码;第三次查表二是在前两次查表结果相加后,结果的低半字节已经还原成为二进制数,要再查表二加以转换。
该法也可用于各种线性比例的变换。例如,将AD结果的10位二进制数转换为乘以某系数的值域。

网友:
在满足无符号二进制整数的值不超过100d条件时,是一个通用的转换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