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加复位芯片是否与JTAG冲突?

楼主(2010-03-03):
请教各位:加复位芯片是否与JTAG冲突?
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一下:
不少开发板上都是阻容复位,
但是我想用到产品上,阻容复位总感觉不太可靠。
一般我用51都是用MAX813复位,
STM32不知道如何选择复位芯片及如何设计复位电路了,
如何保证复位与JTAG接口不冲突~
芯片
接口
开发
如何

网友A:
我看直接接到,复位输出就行
我看过好几个原理图,都是把JTAG复位接到复位芯片后的;P ;P ;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