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使用组合键的4*4按键扫描

楼主:
可以读取任意按下的1~2个键。

网友:
顶,我之前用vhdl写了一段键盘扫描,结果似乎是有抖动,也许有很大的问题,
刚开学回来,准备要整理一下,
看看你的,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我刚在问这个问题,刚好学习参考下,学习LZ

网友:
LZ这句话何解?
if(!(recode&0x01< 能把程序注释详细下吗?

网友:
void scanf(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scode=0x01,n=0;
unsigned char recode,i,j,Pres_buf[2];
P1=~scode;
recode=P1>>4;
if(recode<0x0f)
    {
         for(i=1;i<=4;i++)
             {
                 if(scode>>i==0){break;}
                 }
    for(j=0;j<4;j++)
             {
                 if(!(recode&0x01<                  }
        }
if(scode!=0x08)
       scode<<=1;
else
     {
          Pres_code[2]=n;   //记录按键个数
          if(n<=2)
               {
                for(i=n;i>0;i--)
                     {
                      if(Pres_code[i-1]==0x10)     //延时去抖的作用
                               {
                               Pres_code[i-1]=0xff;
                       Pres_code[2]--;
                                       }
                         else
                              {
                                        if(Pres_code[0]==Pres_buf[1]&&n==2)
                                                {
                                             Pres_code[1]=Pres_buf[0];
                                                        }
                                      else
                                               {
                                     Pres_code[i-1]=Pres_buf[i-1];
                                                   }
                                      }
                         }
                   }
          for(i=n;i<2;i++)   //按键弹起 清除
              {
               Pres_code=0x10;
                  }
      scode=0x01;
      n=0;
     }
}

网友:
顶顶,各种顶,超级顶,真是太好了!!!

网友:
楼主,真是雪中送炭啊!!!
谢谢!!

网友:
看不懂啊   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