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管脚约束时出的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设计,用的是CPLD XCR3064XL,工具为ISE9.0,我的顶层接口是clk,datain,rst,dataout四个管脚,如下图:

可是当我分配管脚时却出现了另外的接口信号,如下图:

不太明白这是为什么?

网友:
刚换成了FPGA可以了,但是为什么CPLD不行呢?

网友:
查看一下综合后的网表XST --> View Technology Schematic,看看网表上的输入输出端口名字是不是和设想的一致

如果一致的话,就可能是constraint editor的bug
试试看手动写ucf然后跑下去,看ngdbuild会不会报错。

网友:
观察“View Technology Schematic”是正确的,显示的就是我设置的端口,手工写了“Edit Constraints”,如下:
NET "clk" LOC = P2;
NET "d_in" LOC = P4;
NET "d_out" LOC = P5;
再次点击“Assign Package Pins”,,显示如下错误:
Compiling verilog file "E:\Data\FPGA\exercise\syswith\disfre.v"
ERROR:DesignEntry - Could not apply constraint:
   NET "clk" LOC = P2;
ERROR:DesignEntry - Could not apply constraint: NET "d_in" LOC = P4;
ERROR:DesignEntry - Could not apply constraint: NET "d_out" LOC = P5;

伤脑筋呀,这不会真是BUG吧?

网友:
这是ISE的一个BUG,只有CPLD会出现,FPGA不存在,当自建模型和库模型在设计中同时出现时,系统优先综合库模型,也就会出现本例中像计数器一样的端口。解决办法是修改以顶层文件命名的.vf文件,调换库综合后果的代码和自建模型综合后的代码的位置,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自问自答帮我解决了同一问题,以后有事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