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升压器隔离结构

楼主:
请问:直流升压器中,输入输出是否采用隔离结构的依据是什么,其优缺点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共地!

网友:
问题补充

小弟做的是光伏升压装置 要将24V直流电升压到110V ,请问哪种隔离升压器较为适合?

网友:
参考电路!隔离的需要在变压器上增加一组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