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器的“镁棒”来防止结垢,是什么原理?

楼主:
请指教。

化学反应?

网友:
利用的是化学反应,牺牲了阳极,保护阴极,是一种金属保护的常用方法。
但是水垢应该是碳酸盐成分居多,碳酸镁好像不溶于水,也会结垢的啊。
这么说镁棒应该是保护没它活泼的金属,而不是防止结垢啊。

…………额,看来真的忘了化学了,高手进来帮忙解释下里面的化学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