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中分号与大括号的关系~~~

楼主:
比如以下这句:

    if(power==0)
    {
    MOTOR_CW=0;
    while(clkcnt!=1)   //关机时直接退到零
     {
     MOTOR_CLK=!MOTOR_CLK;
     for(j=200;j!=0;j--);
     if(MOTOR_CLK)clkcnt--;
     };这个分号
    };这个分号
    if(clkcnt==0)MOTOR_EN=1;

以上两个分号有或没有编译器都是可以译过的。但是生成的代码真的是一样的吗?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对于一个复合语句,如:
{ z=x+y;
t=z/100;
printf("%f",t);
};

复合语句的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否则将会画蛇添足。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复合语句,如:
{ z=x+y;
t=z/100;
printf("%f",t);
};
复合语句的花括号后不应再加分号,否则将会画蛇添足。

??
是不是相当于空语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问题,但是从语法上来说不应该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是这个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int  a_data[5] = {0, 3, 5, 9,17};

hoho  这时候才是必须嘀

网友:
话说,我没看懂其中一句
for循环,直接加一个分号是什么意思,是延迟么?
for(j = 0;j != 0;j++);

额,还有就是 写的习惯问题,LZ你这代码看着挺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