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ISP(在系统编程)及熔丝补救方法

楼主:
并行编程,最早的编程方法,功能最强大,但需要连接较多的引脚,通常需要12V~24V的高压,以示区别,下面称为高压并行编程。

ISP(In System Programmability) 在系统编程,简称为串行下载。
IAP(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在应用编程,BootLoader也是类似的意思 。

1 ISP虽然利用了SPI接口(例外:M64/M128为UASRT0接口,Tiny13等没有SPI接口)的引脚,但只在复位时起作用,而且下载完成后合格的下载器会自动断开端口的连接,对正常工作时没有影响的( 在产品应用中,下载器一定是不会一直粘在上面的)。

2 虽然高压并行下载能修复任何熔丝位,但对于贴片封装来说是很不现实的,所以ISP接口是最常用的下载方式了

3 虽然IAP是一种新的升级方法,但IAP程序本身也是要先用高压并行下载或ISP来烧进芯片里面才行

4 Tiny13等少管脚AVR芯片因为管脚实在太少了,有ISP,但没有[高压并行编程]而特制了[高压串行编程]

所以,产品上一般都留有ISP接口插座,或更省位置的----留6个焊盘就行了

ISP的工作前提:

1 芯片没有物理损坏
2 芯片的SPIEN熔丝位=0 使能ISP功能
3 芯片的RSTDISBL熔丝位=1 RESET引脚有效 (假如芯片有这个熔丝位)
4 线路正常---------接错线? 短路?
5 下载器正常-------特别要考虑 连线的接触不良问题
6 电源

运行时钟 ISP时钟(必须低于运行时钟的1/4)

4096Hz <1024Hz //很变态的用法,外接32.768KHz晶体+CKDIV8 ,不过AVRISP还是提供了603Hz这个速度了

//另一简易解决办法是

下载时在32.768KHz晶体并联一个1MHz晶体,双龙的下载线就配有一个8MHz的石英晶体
32768Hz <8192Hz
128KHz < 32KHz //内部RC128KHz
1.0MHz <250KHz
//默认值(包括8MHz+CKDIV8),所以AVRISP的ISP速度多为230KHz
8.0MHz <2000KHz
16.0MHz <4000KHz
运行时钟不等于震荡器的频率,因为部分AVR芯片有系统时钟预分频器,可以对震荡器进行
1~256分频
CKDIV8熔丝位决定CLKPS位的初始值。
若CKDIV8未编程,CLKPS位复位为“0000”;若CKDIV8 已编程,CLKPS 位复位为“0011”,
给出启动时分频因子为8
AVRISP可提供的ISP时钟 921.6KHz,230.4KHz, 57.6KHz,28.8KHz,4.0KHz, 603Hz
STK500可提供的ISP时钟 1.845MHz,460.8KHz,115.2KHz,57.6KHz,4.0KHz,1206Hz
时钟设定 ISP方案
内部RC 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外部RC 接上合适的电阻和电容,选择合适的ISP速度。------补救: 外部时钟源
接到XTAL1
外部RC
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频率精度/稳定度不高,成本也没有降低,所以新的AVR芯片已经没有
这个选项了。
各位网友要注意的是错误设定后补救方法
外部晶体 接上合适的晶体,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补救: 外部时钟源
接到XTAL1
外部时钟 接上合适的时钟源,选择合适的ISP速度。 ------补救: 外部时钟源
接到XTAL1
外部时钟源可以是 外部(4MHz)有源晶体输出,其他MCU的XTAL2脚,各种方波振荡电路
(NE555)输出等
大部分AVR芯片的ISP端口是 SCK,MOSI,MISO,RESET
而M64/M128的ISP端口是 SCK, PDI, PDO,RESET
而且M64/M128出厂默认兼容M103----熔丝位M103C=0,很多新特性不能使用,程序也可
能不能正常运行
----因为C编译器通常默认自动把SP指向SRAM的末端,M103=0x0FFFH,
M64/M128=0x10FFH,必然出错!
AVR的所有熔丝位均是:
1 未编程,多为不起作用的意思。
0 编程,多为 起作用的意思。
基于可编程工艺的都是这样:
PROM/EEPROM/FLASH都是出厂时和擦除后变为全1(0xFF)的,要编程才能变成0。
反过来就是了,跟CE/OE/INT都是[低电平有效]一样,都是很常见。
在ISP模式下永远不能访问(修改)SPIEN位,这是AVR芯片的硬件保护
有独立RESET脚的M16/M32/M64/M128等,在ISP模式下根本就就不会令ISP无效,无论如何修
改熔丝位,都能恢复正常。
M8/M48/M88/M168/Tiny系列有RSTDISBL熔丝位可以令导致RESET失效而令ISP无法工作外,其
他情况都能恢复正常。
一般来说,只要满足ISP的工作前提,再把XTAL1接到一个4MHz有源晶体的输出,基本是万试
万灵的。
不要忘记,并行高压编程的时钟信号也是从XTAL1导入方波信号的。
如果有源晶振的方法不行(除了ISPEN=0,RSTDISBL=0情况外),恐怕高压编程也未必能奏效。
JTAG的影响(M16,M32,M128等):
JTAG能访问 SPIEN 和
JTAGEN,要是不小心同时改成SPIEN=1,JTAGEN=1,将会导致MCU锁死,需要高压并行编程才
能恢复。
DebugWIRE的影响:(" />M48,M88,M168,T2313等,数据手册里面的资料不是很详细)
由于DebugWIRE使用RESET脚来通讯,所以跟ISP有所冲突
可以通过ISP或并行高压编程来使能DebugWIRE功能[即DWEN=0],使能DebugWIRE功能
后,ISP功能失效。

可以通过DebugWIRE来关闭DebugWIRE功能[即DWEN=1],关闭DebugWIRE功能后,如果
RSTDISBL=1,SPIEN=0,ISP功能有效。
比较特殊的是 DebugWIRE调试中,断点的使用会降低Flash 数据记忆时间 DebugWIRE调
试用的器件不能发给最终客户。
JTAG MKII同时具备JTAG/DeubgWIRE/ISP三种功能,可以轻松实现DebugWIRE/ISP的切换。
(软件需要升级到1.09版以后 即对应AVRstudio 4.12以后版本)
最新版本 JTAG MK2使用说明中文pdf(20051125)
设计使用debugWIRE 的系统时,必须进行下面的检查:
-dW/(RESET) 的上拉电阻不得小于10kΩ。debugWIRE 并不需要上拉电阻
-将 RESET 引脚与 VCC 直接连接将无法工作
-使用debugWIRE 时必须断开与RESET 引脚连接的电容
-必须断开所有的外部复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