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4V与直流110V能共地吗?

楼主:
如题,请教大虾

网友:
看具体情况而定,楼主先说说你的应用啊

网友:
将24V升压到110V,想用非隔离结构的升压器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如果有地弹跳太高会烧毁24V的

网友:
哦,谢谢你了。 顺便问问24V升压到110V隔离结构的直流升压器选哪种好呢

网友:
如果要求不太高时可以的,不过要求高的话不行,确实会出现烧24V情况,不过大多数情况还是能工作的,毕竟24V到110V后能量不够,只要注意静电击穿就行。不过从安全角度考虑一般还是分开的,毕竟24V是安全电压范围内,110V就不是了。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