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58单电源供电

楼主:
要求把DC0-3V输入电压放大到0-4V,这样设计可以吗?另外单电源供电会用问题吗?

网友:
可以的,不用反相器就行

 不过不能输出真正的0,会被抬高几~几十mV。(视负载而定,见手册的“Output Voltage Swing”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不能输出真正的0,会被抬高几~几十mV。(视负载而定,见手册的“Output Voltage Swing”项。)

谢谢L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