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怎样实现与台达PLC串口通讯

楼主:
51单片机怎样实现与台达PLC串口通讯?例如:在51单片机上编写程式实现PLC输出口Y0点亮。请大家释疑,谢谢。
问题补充:最好写个程序注解一下。

网友:
PLC本身就是单片机,它的串口通讯无非就是2个功能:
1、将编写好的程序烧写进PLC,让空白的PLC变成实质性的控制器
2、将自身的运行状态以及各个I/O口真值上传到上一级控制器进行管理

PLC上的输出口点亮通常有两种方式:编程执行结果和软件仿真强制置位

可不可以解释为你想用一个51单片机模拟软件仿真的效果,否则我很难理解你这样的用意

网友:
楼主可以再说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