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变压器

楼主:
请问下滤波电感变压器的原理和作用?,最好能发个图看看,长什么样?谢谢!

网友:
楼主指的是不是电脑电源里产生-5V和-12V输出电压的那种使用滤波电感产生多输出电压的方法啊?因为滤波电感里流过的是脉动电流,这个和普通变压器里流过的电流是相似的,所以可以把滤波电感也当作一个变压器而产生多路输出电压,但是这种通过输出电感获得的多路输出好像带负载能力都很弱,比如一般电脑电源标签上都写正电压输出电流都在十几安量级,而负电压一般都是小于一安量级,不过我也没做过具体实验,纯属猜测。

网友A:
电感是能量存储器件,变压器是能量转换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是能量存储器件,变压器是能量转换器件

在反激式开关变换器里面变压器实际上和电感几乎就是一样的

网友A:
那里面的就是电感,不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面的就是电感,不是变压器

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上管那个东西叫变压器,而且它也的确能够起到改变匝数调节电压的作用。

网友A:
这种习惯是错误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习惯是错误的呗

咱们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楼主怎么不见了踪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脉动电流呢?为什么在反激里面变压器跟电感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