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3C2410和GPRS的疑问

楼主:
目前使用ARM9 S3C2410开发板在做实验
想请问下S3C2410芯片和GPRS模块的工作过程 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访问以及控制的
简单说就是想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工作原理之类的,在线等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GSM模块如果是内置协议栈的话那么就是AT指令上网的,如果使用外置协议栈的话,你需要使用linux中的tcp/IP PPP协议,如果你想研究这个方面的东西可以在讨论!

网友:
多谢斑竹回答。我是不清楚S3C2410是怎么具体的让GPRS模块来实现或者执行数据传说比如短消息发送,以我现在做的实验,应该是无操作系统的,所以应该是内置协议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吧你先把你的模块厂商说一下:
因为AT指令不一样。

网友:
具体的型号忘了 应该是西门子的 恩

网友:
如果你想GPRS发送数据:
我举个例子吧:比如用G24吧
如果你想用GPRS发送数据,那么你可以执行这个流程
1:开启模块
2:关闭回显
3:GPRS网络粘附
5:打开连接
4:发送数据

网友:
串口操作很简单的,只要你将命令和数据处理好就行!

网友:
稍微明白了点 恩 那个G24是什么 老师之前没提过
我现在正在尝试用GPRS模块发送短消息
和WINDOWS超级终端连接后一直是空白 没有任何信息出现
代码应该是没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超级终端熟悉一下AT指令!
G24也是一种手机模块!
这样吧发短信部分各个模块基本一样,你如果有问题可以找我!

网友:
手册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
好的 等我试验箱拿到实验后 有问题我再M斑竹 多谢斑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因为手册上说的不是很明白 才导致目前实验的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