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原创+小电阻怎么过大电流

楼主:
电阻是有功率限制的,假若一个50R的电阻是1/8W,那么加在他两端的电压最大不能超过2.5V,此时流过的电流为0.05A,即50mA。那么一个电路要求的输入电阻必须是50R,输入电压却超过了2.5V。而你只能选1/8W电阻,那么可以像下面这样办!
    让10个500R并起来,成为了50R,你再加5V电压时,流过整个电路的电流是50mA,流过每个电阻的电流是5mA,因为并联分流。电阻功耗为(1/10) * (1/8W),绝对不会烧的。我听同学讲过个之后,选择了此种方法。稍稍做了一些改动。我选用5个250并起来!哈哈,希望抛砖引玉,能引来大家原创内容!

网友A:
。。。。。这。。。。也叫原创。。。。。。

我前段时间还使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叫原创。。。。。。

我前段时间还使了的

哈哈  也可以跟着分享下 毕竟是自己亲身调试的经验,

如果能放照片就更好了,再加个图分析个原理,看看有没更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啊,不熬打击积极性嘛,人家都说是叫抛砖引玉,呵呵
不过楼主抛的不是砖哈,对我来说,的确让我学到了点,我一下子还这真 想不到!

网友:
这个 问题  还叫人 想到  为何非要用
1/8W电阻
就不可以  用大的??又是  集成的  限制----5个250并起来,也是 扩大 耗散面积。。。
想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抛砖引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有深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实用好听的看法!

网友:
呵呵,电阻并联,简单中求解决,很好的啊

网友:
挑骨头

在鸡蛋里挑挑骨看:

   这里使用的是极限参数(1/8W),有点不足。

   原因:实际阻值与标称值是有偏差的,因此每个电阻的热功率是不一样的。并联中阻值偏低的就会承受超过1/8W的功率,首先过载。

   也比较容易解决:既然已经被动了(必须用1/8W),那就不妨可以多并上它几只电阻,例如12个620R,再多并个1500R;这样既可以解决个别(阻值偏低)的过载,也可以用并的那个电阻修正,得到合适的精度(如果有要求)。

   过去这样用过,因为现在元件充足,已经不用了。

   以上算是对楼主抛来之玉的回报:一块小砖头。

   再上载一份《阻值表》资料,与大家共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样的,赞一个!鼓励这样的帖子,大家交流嘛!

网友:
精神可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曾经就做过用电阻并联提高精度的方法。。。

网友:
关键不是电阻的并联问题,是以后大家在发现一种方法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时候,能转换思路求解

网友E:
用那么多的电阻并联也太浪费了吧。汗哦。:L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那么多的电阻并联也太浪费了吧。汗哦。:L

这是一个小技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先生的回复,因为过载的关系,最近还学着使用TVS二级管进行输入级的过压保护,后来发现原来压敏电阻也有过压保护这个功效的,后来又发现,这些过压保护是产品必须的,要符合ESD什以之类的标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入门里的入门!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于保护的器件有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承如你所言,有很多过压保护的器件,我还不知道!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呵呵,高手不要这样打击大家的积极性。
这种小经验确实是很有用的,

网友:
能拿出来的不多。

网友:
期待着 feman更多的小原创

网友:
这叫抛砖引石头

网友:
方法很好,顶一下,不过在实用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大点功率的电阻,这样岂不是更加的保险吗?

网友:
还要看电压或电流的持续时间,如果是脉冲信号的话通常无所谓,即使1/16W也是可能的。比如数字电路中的阻抗匹配电阻,多为20~33R。

如果要连续施加大电压的话,不建议临近标定功率,短时间可能没什么,但是连续几天运转问题就出来了。

对了,额外说一句,我曾经对0805电阻施加超过标定功率1倍电压,时间30min,电阻并没有烧(和电阻品牌也有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这么做,尤其是工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