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
用libero的时候,不小心把左边work下面的文件删了(不是物理删除),但想添加回来却无从入手,新开一个project也一样,新写的v文件也没法综合(那些图标都是灰色)
求教libero高手,怎样把work那里的东西弄回来啊

网友:
没有听过这个软件,坐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没用过,给个建议:
运行安装软件的修复功能试一下,如果是程序通用配置文件的话应该会被重新建立;P

网友:
在FILE下面点IMPORT导入源文件就可以了,文件应该在HDL SOUSRCE FILES这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
在你的project目录下有一个hdl文件夹,里面放着所有的代码文件,如果不是物理删除,这些文件应该都在。 新建一个工程,把原来那个hdl文件夹覆盖新建工程的hdl文件夹。

网友:
呵呵,ls的方式适合多种编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行,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