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面试题,供大家讨论

楼主:
求理想运算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A:
R1没有作用,去掉答案就出来了

R1没有作用,去掉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图要这么画就好看懂点

网友:
一个错误的答案,这里给大家致歉,让大家见笑了啊

网友:

利用运放的原理可以算出来。R1无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了。

VI=VO/5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错了,呵呵麻烦给推导一下

网友D:
 从改画成,将R5一分为二,加上一条连线(图中粗线,因两端是等电位,连接上不会影响电路状态),这样就容易解了。估计该题的用意就是要考对这条连线的理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改画成,将R5一分为二,加上一条连线(图中粗线,因两端是等电位,连接上不会影响电路状态),这样就容易解了。估计该题的用意就是要考对这条连线的理解的。

fig2的画法会不会改变反馈的阻抗,从而对反馈造成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g2的画法会不会改变反馈的阻抗,从而对反馈造成影响。

 不会的,原因就是该连线两端的压差为0,连接上也没电流通过。

 以前见过一道题:一假想立方体的电路每条边都有1kΩ电阻,求对角两顶点间的阻值(如图)。这题如果不用等电位间连线的办法做,就会很难分析。

网友:
想知道等电势的连线还有那些地方有应用,知道的朋友多多分享下

网友:
学着用multisim10仿真了一下,放大倍数确如jxb01033016 所说应该为5倍,那么谁能帮大家推导一下呢。

网友:
借助一下仙猫的图Fig2,做那样的处理之后就相当于标准的同向比例放大器。这里Rs=R4||R5_3, Rf=R3+R2||R5_1,那么Vo/Vi=1+Rf/Rs=5.
发现自己真的很菜,呵呵。但是还是希望仙猫有时间发个帖子讲一讲关于等电势连线的电路分析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的,原因就是该连线两端的压差为0,连接上也没电流通过。

 以前见过一道题:一假想立方体的电路每条边都有1kΩ电阻,求对角两顶点间的阻值(如图)。这题如果不用等电位间连线的办法做,就会很难分析。

那个立方体,还真是经典,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没做出来。
记得还有一个田字形的电阻网,也是用等电势来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没有作用,去掉答案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但是还是希望仙猫有时间发个帖子讲一讲关于等电势连线的电路分析方法。

 言重了,其实只要懂得要有电压才能产生电流这个基本知识,就能理解“当两点间无压差时即使拿导线接通也不会流过电流,跟不连一个样”这个道理。 n年前曾在杂志上看到前面说的立方体求电阻趣味题深受启发,自此有机会便试一试这种思考方法,而已。
 有时,看似很难的问题换种考虑方法,竟会轻松解开。还是n年前的事,看到一数学题:在2×2正方形中任意放入5点,要求证明至少存在两点,其间距不大于2的平方根。冥思苦想2日无果,一看答案原来简单至极:等分正方形成四个1×1小方格,那么根据“抽屉原则”5个点中至少有2个点在同一小方格里,于是其间距≦根号2!

网友:
 其实就本题而言,等电位连线并不是最简捷的方法,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而已。[沙发]bartuc和[5楼]launson说“去掉R1”时,答案已经出来了。

网友:
解:
由虚断得Ir1=0,则U2=U3;
由虚短得U1=U2,则U1=U3;
Ur5=Ur4+Ur2
=2Ur4-----------(因R4=R2)
=2U3
=2U1

2U1/R5+2U1/(R2+R4)=(U5-2U1)/R3
2U1/R5+2U1/(R2+R4)=U5/R3-2U1/R3
2U1/R5+2U1/(R2+R4)+2U1/R3=U5/R3
R3[2/R5+2/(R2+R4)+2/R3]U1=U5
U5=R3[2/R5+2/(R2+R4)+2/R3]U1
U5=10[2/10+2/20+2/10]U1

U5=5U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
由虚断得Ir1=0,则U2=U3;
由虚短得U1=U2,则U1=U3;
Ur5=Ur4+Ur2
=2Ur4-----------(因R4=R2)
=2U3
=2U1

2U1/R5+2U1/(R2+R4)=(U5-2U1)/R3
2U1/R5+2U1/(R2+R4)=U5/R3-2U1/R3
2U1/R5+2U1/(R2+R4)+ ...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觉还是这样看着贴心,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
由虚断得Ir1=0,则U2=U3;
由虚短得U1=U2,则U1=U3;
Ur5=Ur4+Ur2
=2Ur4-----------(因R4=R2)
=2U3
=2U1

2U1/R5+2U1/(R2+R4)=(U5-2U1)/R3
2U1/R5+2U1/(R2+R4)=U5/R3-2U1/R3
2U1/R5+2U1/(R2+R4)+ ...

学习一下 :)

网友:
LS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