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分量会导致扬声器损坏吗?为什么?

楼主:
如题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扬声器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声音,自己发生机械形变去推动空气产生声波。无声的时候应回复到自由状态,如果加上直流分量那么扬声器就得不到休息,总是绷紧导致永久变形。
 如果是电磁式扬声器,直流分量可能使动圈发热甚至烧断,另外还会造成磁钢退磁等问题。

网友:
隔直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