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研发神奇臂带让胳膊变成触摸屏

楼主:
Skinput能够解决MP3等小玩意儿触摸屏越来越小的问题

Skinput能够识别在手上敲打出来的电话号码

研究人员表示,我们的皮肤是一个完美的显示面,能够永远伴随着我们

与MP3播放器结合在一起的Skinput原型,可用于改换歌曲和调整音量

Skinput将在4月举行的一场计算机会议上亮相

网友:
北京时间3月4日消息,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微软研究院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发人员正在合作开发一种臂带,名为“Skinput”,能够将操作界面直接投射到用户的皮肤上,从而将自己的胳膊变成一块“触摸屏”。

这个神奇发明中,研究人员将一个迷你投影机和一个先进的传感器融合在一起,前者负责创造一个变换的显示面,后者则负责告知胳膊的哪一部分被用户敲击。

Skinput能够有效地将用户的胳膊变成触摸屏。用户敲击胳膊的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超低声响,Skinput通过获取这些声响完成用户希望的操作。由于骨骼密度以及软组织和关节的过滤作用,皮肤上不同的区域在声学上也存在差异。研究小组利用软件将声音频率和特定的皮肤区域进行匹配。

如果不将Skinput佩戴在胳膊上,用户可以利用蓝牙等无线技术将命令传输给希望控制的设备,例如手机、iPod或者电脑。哈里森、德斯纳·塔恩和丹·莫里斯在为微软研究院撰写的研究论文中指出:“我们的皮肤能够充当输入装置的这个功能遭到忽视。这个输入装置可以一直伴随着我们。本体感受——三维空间内由身体内部刺激引起的对于运动和空间定向的不自觉感受——允许我们准确控制身体并且不用眼睛看。在不借助眼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弹每一根手指、摸鼻尖和拍手。”

传感器能够获取两种类型的声音信号,即敲击皮肤时因振动产生的横波以及穿过胳膊软组织并刺激骨骼的纵波。目前,声音探测器能够探测到5个皮肤区域,准确率高达95.5%。这一准确率对于很多智能手机应用软件来说也是相当高的了。哈里森对《每日邮报》网站表示:“在实验室,我们实现了较高的输入准确性,每20次按键出现的错误大约只有1个,与在iPhone(手机上网)键盘上输入的错误率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