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复位电平上不去?

楼主:
复位芯片采用MAX811,MCU采用C8051F020,上电后,电源电压时3.3V,为什么复位电平只有1.36V?

网友:
会不会错用了5V芯片?请把811的型号写全了再讨论吧。

网友:
如LS所说,楼主看看是否用错了芯片,是否将5V的当做3.3V用了。如下图或者看datasheet,有版本与电压对应关系

网友:
把RESET脚与MCU断开,单独测试,看下电压有多少?

网友:
前面吧可能都说完了,我就不说了,哦忘了,还有一点,上拉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