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的静电防护

楼主:
电子产品的静电防护

一、概述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经常会遇到静电现象。那么, 静电到底是什么, 它的产生机理以及它有哪些危害, 如何预防和消除这些危害,
这是我们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1. 什么是静电?
静电是一种电能,它存在于物体表面,是正负电荷在局部失衡时产生的一种现象。静电现象是指电荷在产生与消失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现象的总称,如摩擦起电就是一种静电现象。
2. 为什么要防静电?

由于电子行业的迅速发展,体积小、集成度高的器件得到大规模生产,从而导致导线间距越来越小,绝缘膜越来越薄,致使耐击穿电压也愈来愈低。而电子产品在生产、运输、储存和转运等过程中所产生的静电电压却远远超过其击穿电压阈值,这就可能造成器件的击穿或失效,影响产品的技术指标,降低其可靠性。由此可见,静电是电子行业发展中的一大障碍。所以预防静电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确保产品的质量。

为使电子器件及产品在购买、入库、发料、检验、储存、调测和安装等过程中免受静电危害,了解静电产生的机理和一些防止静电产生危害的相关知识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
二、电子行业中静电障害的形成
     电子行业中静电障害可分为两类:一是由静电引力引起的浮游尘埃的吸附;二是由静电放电引起的介质击穿;
1. 静电吸附
     在半导体元器件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由于大量使用了石英及高分子物质制成的器具和材料,其绝缘度很高,在使用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摩擦可造成其表面电荷不断积聚,       且电位愈来愈高。表1列出了半导体元器件及其使用环境中部分物品表面的静电电位。

名  称

静电电位

芯 片

5.0(kV)

工作台表面

35(kV)

操作人员

100(kV)

   从表1可见,它们的静电电位都很高。由于静电的力学效应,在这种情况下,
   很容易使工作场所的浮游尘埃吸附于芯片表面,而很小的尘埃吸附都有可能影响半导体器件的良好性能。所以电子产品的生产必须在清洁环境中操作,并且操作人员、器具及环境必须采取一系列的防静电措施,以防止和降低静电危害的形成。
2.介质击穿的分类

由静电引起元器件的击穿是电子工业中静电危害的主要方式。在强电场中,随着电场强的增强,电荷不断积累,当达到一定程度时,电介质会失去极化特征而成为导体,最后产生介质的热损坏现象,这种现象称为电介质的击穿。介质击穿分热击穿、化学击穿和电击穿三种形式。
  (1)热击穿
   介质工作时,当损耗产生的热量大于介质向周围散发的热量时,介质的温度迅速升高,导电随之增加,直至介质的热损坏。可见热击穿的核心问题是散热问题。所以热设计是产品设计的重要环节之一。
    (2)化学击穿
     在高压下,强电场会在介质表面或内部的缺陷小孔附近产生局部空气碰撞电离,引起介质电辉,生成化学物质--臭氧和二氧化碳,使绝缘性能降低,致使介质损坏。
    (3)电击穿 电击穿是介质在强电场作用下,
      被击发出自由电子而引起的。自由电子随电场强度的增加而急剧增加,从而破坏介质的绝缘性能。可见电击穿的本质是电荷积聚所致,因而防止电荷积聚就可防止电击穿。一般把击穿的临界电压称为击穿电压, 临界场强称为击穿场强。例如: E空气 = 3 kV/m,       MOS管结构的E栅氧化摸 = 1.0×106kV/m
3.静电的击穿与放电
  (1)静电放电
   静电放电与外加稳定电源产生的放电虽然同为电荷积聚所致,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在静电放电的情况下,起放电电源是空间电荷,因而它所储存的能量是有限的,不像外加电源那样具有持续放电的能力,故它仅能提供短暂发生的局部击穿能量。虽然静电放电的能量较小, 但其放电波形很复杂,控制起来也比较麻烦。半导体器件的软击穿就与它有关。
   (2)静电击穿 由静电击穿引起的元器件击穿损坏是电子工业中,特别是电子产品制造中最普遍、最严重的危害。

      静电放电可能造成器件硬击穿或软击穿。硬击穿是一次性造成器件的永久性失效,如器件的输出与输入开路或短路。软击穿则可使器件的性能劣化,并使其指标参数降低而造成故障隐患。由于软击穿可使电路时好时坏(指标参数降低所致),且不易被发现,给整机运行和查找故障造成很大麻烦。软击穿时设备仍能带""工作,性能未发生根本变化,很可能通过出厂检验,但随时可能造成再次失效。多次软击穿就能造成硬击穿,使设备运行不正常,既给用户造成损失,也影响厂家声誉和产品的销售。
4.人体静电

      在工业生产中,引起元器件损坏和对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产生干扰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体静电放电。人体静电放电既可能造成人体遭电击而降低工作效率,又可能引发二次事故(即器件损坏),因此人体静电应引起足够重视。人体形成静电的原因是人体在日常工作中,把人体所消耗的机械能在活动中转换为电能。人体是一个静电导体,当与大地绝缘时(如穿的鞋底为绝缘物质),人体与大地就形成一个电容,使电荷储存起来,其充电电压一般      ≤50kV。当电荷储积到一定程度时,一旦条件成熟会放电形成火花,瞬时放电电压可达数千千伏,放电功率可达几千千瓦。
   (1)人体静电的起电方式
    ① 起步电流
     当人行走在绝缘地板上时,抬起的一只脚由于鞋底电阻的存在可产生一个充电电流I1,而另一只脚也由于鞋底电阻的存在,落地时有一个泄露电流I2 。这种电流一般小于10-8A,其大小和步行方式与地板材料有关。
   ②摩擦带电及其它带电 人体在日常工作中,
   会与所穿的衣服、鞋帽、手套产生摩擦,并且衣服与周围物体之间、鞋子与地板之间、手与工件之间等都可产生摩擦。此外,当人体靠近带电物体时,也会感应出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电荷以及带电颗粒的吸附,所有这些都是人体产生静电电荷的诱因,进而通过传导和静电感应,最终使人体呈带电状态。
   (2)影响人体带电的因素
    ①起电电流
     操作者的起电电流一般为I0=10-810-6IMAX=10-4。当人体对地电阻一定时,起电电流I越大,人体带电量q就越大,电位就越高。I0一定时,人体对地电阻R越大,电压就越高,人体带电荷q就越多。即:
          U=IRq=UC
    ②人体对地电阻 人体电阻分两种:表面电阻和体积电阻。由公式U = I Rq =U     C可见,对地电阻R越大,其带电量q也越高。表面电阻的大小与皮肤的干燥程度和空气的湿度有关。干燥时一般为100600kΩ,潮湿状态为11kΩ,人体手到脚的体积电阻一般为500Ω~800Ω。
    ③人体电容 一般指人体对地的电容和人体对周围物体的电容。由公式q =UC可见:电量一定时,电压U随电容C的减小而增大。由公式W=q2/2C可见:人体所储存的静电可随人体电容的减小而增大。
   ( 3) 人体放电电击感度
      人体带电放电时,人体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这种反映称为电击感度。当人体受到静电电击时,虽不会发生重大生理障碍,但可能影响人的工作效率,或造成精神紧张和二次破坏等。人体静电电位和静电感度的关系见表2

人体电位(kV

电 击 感 度

备 注

无感觉

手指外侧有感觉
发出微弱的放电声

有针刺的感觉,但不疼

有针深刺的感觉,手指微疼
见到放电微光

手指感到剧疼,手腕感到沉重

手腕感到剧疼,手感到麻木

手指剧麻,整个手感到被强烈电击

三、 静电防护目的和途径

     电子工业中静电防护的根本目的是在电子元器件、组件和设备的制造过程中,通过一定的途径,防止静电的力学效应和放电效应而产生或可能产生的障害,或把障害限制到最小程度,确保产品的设计性能和使用性能不因静电作用而受到损害。

防静电主要是防止静电放电。控制静电放电要从控制静电的产生和控制静电的消除两方面入手。控制静电的产生主要是控制工艺过程和工艺过程中材料的选择;控制静电的消除主要是加速静电的泄露和中和。这两点共同作用才能使静电电压不超过安全阈值,以达到静电防护的目的。
1. 消除静电的途径
    静电能对静电敏感器件造成障害,但它是可控的,可消除的。为此要讨论生产过程中静电防护系统的安全工作原理,以及静电的消除和静电的防护方法。
   (1)静电的消除特性要消除静电首先要明确对静电防护的基本思想:
    ① 对有可能产生静电的地方要防止静电荷的聚集。即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免或减少静电放电的产生。可采用边产生边泄露的办法达到消除电荷聚集的目的。
    ②对已存在的电荷积聚,应迅速地消除掉。当绝缘物体带电时,电荷不能流动,无法进行泄漏,可利用静电消除器产生异性离子来中和静电荷。当带电的物体是导体时,则采用简单的接地泄露办法,使其所带电荷完全消除。要构成一个完整的静电安全工作区,至少应包括有效的静电台垫、专用地线和防静电腕带等。
    (2)静电的基本防护途径静电的控制技术是在静电电荷积聚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采取综合措施将静电危害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①工艺控制法 目的是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少地产生静电荷。对工艺流程中材料的选择、设备安装和操作管理等过程应采取预防措施,控制静电的产生和电荷的聚集,抑制静电电位和放电能量,使危害降到最小程度。
    ② 泄露法 目的是使静电荷通过泄露达到消除。一般采用静电接地使电荷向大地泄露,通常利用增大物体电导的方法使静电泄露。
    ③静电屏蔽法 采用接地的屏蔽罩把带电体与其它物体隔离开,这样带电体的电场将不影响周围其它物体,这种屏蔽方法叫内场屏蔽。有时也用接地的屏蔽罩把被隔离物体包围起来使被隔离物免受外界电场的影响,这种屏蔽方法叫外场屏蔽。
    ④复合中和法及其它 通过复合中和法来达到静电荷的消除。通常用静电消除器产生的异性离子来中和带电体的电荷,并有可能使带电物体表面光滑以及周围环境更加清洁,从而减少尖端放电的可能性。
2.静电安全工作区基本条件的选择
     (1)安全电阻值的确定与计算对静电安全区的工作人员, 提供防电击的条件,依据人体受电击时有可能脱离险境的极限电流为10mA16mA的要求,我们取安全电流为5mA。由公式 I=V/RV=200380VI=5mA)得出:
          R=4.4×1047.6×104Ω 则:
          R取值应大于1.0×105Ω
    (2)防静电系统的泄露条件分析与最大允许接地电阻的计算
     在电子产品的生产作业现场必须设有严格的防静电系统。要进入这个作业现场的人必须在入口处放去人体静电,并穿戴好防静电衣和防静电鞋等方可入内。必要时还要在现场带防静电腕带作业。对于临时离开再返回工作岗位的人员或外来人员也要经过严格的静电释放,否则对工作现场的器件、组件及设备都有可能造成损坏的危害,并且这种损坏往往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大约为1秒钟。

就静电泄露系统而言,应计算最大通地电阻值,使放电电压在1秒钟内降到100V之内。物体放电时,除需考虑通过的接地电阻值外,还要考虑放电物体电容的大小,因为它可能影响放电时间,一般取值为200PF。通常,国际上取放电电压初始值为5000V,因此所计算的接地电阻应能将静电放电在1秒钟内把5000V的静电电压降到100V以下,其计算公式为:
          U = U0 e-t/RC 1
          其中: U = 100V(静电系统安全电压)U0=5000V(放电初始电压); T =1 s(放电电压释放到100V以下所需时间);C=200 PF=200×10-12 F(人体对地或物体间电容的统计平均值)。
          将数据代入公式(1)计算得:
          100 =5000×e-1/200×10-12R
          ln50=1/200×10-12R
          R=1/3.9×200×10-12=1.28×109(Ω)
      可见,只要系统电阻值小于1.28×109,就可保证在1秒钟内使放电电压降到安全值,防止静电危害。
     (3) 腕带接地电阻的选择腕带的使用要保证操作者在任何情况下人体静电电压都必须限定在100V以下,腕带的接地电阻必须在要求的范围内可见要保证静电系统安全,腕带对地电阻应小于100MΩ。
四、 静电接地技术
     静电接地技术是静电泄露工艺中的主要环节,系统接地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电荷的释放能力。
1 有关概念
     (1)地线
    地线是指能够接受或提供大量电荷的物质,如大地、设备底座、机壳等。理想的地应该是一个优良的导体,即电流流过地线时不产生电位降,地线上各点电位相同。防静电接地是厂房基建工程中重要的指标之一。在防静电工程中常把地线称为地线母线,在作业区内地线母线专供静电工程中的器具和人体泄露静电荷之用。
    (2)接地电阻
     是接地体与大地之间的接触电阻。它是接地质量好坏的标准,一般工业生产中静电起电电流I的最大值为10-4A。安全电压为U=100V,故接地电阻 RU/I = 106 Ω。
    (3)地线的埋设 埋设地线的原则为:地线埋设点的土壤电阻系数要越小越好,接地体与土壤接触面积越大越好,接触密度越高越好。
2. 静电工作区静电地的铺设
    (1)地线的引入
     在工作区的静电地应设为静电专用地,不得与其它地线共用。地线应铺设到岗位,材料可为3mm厚、约25mm宽的紫铜带或截面面积大于4mm26mm2的铜芯软线,,以便静电顺畅泄露。
    (2)静电地在静电安全区的通用规则
     ① 在作业区内的任何引入和铺设方法都必须保证系统的接地电阻值在规定的范围内,      并能保证该部位静电的产生和泄露速度相等,及地线的大小要以电荷不滞留为目的。
     ② 作业区内接地端子应保证接地可靠,容易连接。
     ③ 大型设备的地线应采用大截面的多芯导线连接,一般截面不小于14mm2
     ④ 烙铁、吸锡器等手动工具,测试仪表等非电力线外壳应实现硬接地。
     ⑤ 安全工作区工作台应单独接地,腕带及地垫等分别接地。

五、防静电制品的分类与应用
    要了解防静电制品,首先要了解防静电材料。防静电材料按其导电性能可分为以下三种:
    (1)静电导电材料 表面电阻RS1×105Ω、体积电阻RV 1×104Ω的材料。
    (2)静电耗散材料 表面电阻1×105Ω<RS1×1012Ω、体积电阻1×104Ω<RV 1×1011Ω的材料。
    (3)绝缘材料 表面电阻RS1×1012Ω、体积电阻RV1×1011Ω的材料。
      了解了静电材料的特性,对防静电系统的制品选择就有了依据。
1.人体防静电系统

人体防静电系统主要由防静电腕带、防静电工作服、鞋袜等组成。必要时还需要辅以防静电工作帽、手套、脚套等物品。这种整体的防静电系统兼备静电泄露、中和和屏蔽的作用。
   (1)防静电腕带
    它的制作使用静电导电材料,通过与皮肤直接接触,把人体静电直接导走。所以腕带使用时必须与皮肤接触良好,使皮肤上的瞬时静电电压小于100V
   (2)防静电工作服
    ① 服装静电的产生与危害
    人在从事各种劳动活动时,人体与衣服、衣服与衣服、以及衣服与周围物体间的摩擦可造成电荷的大量产生与积聚,因此当衣服为绝缘物质时,静电电荷将无法泄露而存在于人体上,随时可能造成放电危害。
    ② 防静电工作服的消电机理 防静电工作服是用静电导电织物为面料而缝制的。其消电机理为:a.经由导电纤维形成电荷通道向大地泄放静电荷;b. 由纤维的电晕放电中和静电荷。
    3)防静电鞋、袜
      防静电鞋和袜都是用电阻变化小的静电导电材料制作。鞋的制作中,其鞋底的材料很关键,即要把人体的静电通过鞋底泄露掉。防静电鞋的体积电阻应满足要求,一般取值为      Rv=0.5×1051.0×109Ω。
    (4)防静电工作椅、桌垫、地垫 防静电工作椅的材料使用静电导电织物为面料,
     其表面电阻应界于1051.0×109Ω之间,以导走或中和静电荷。而防静电桌垫和地垫放置在工作岗位处的桌面和地板上,以泄露人体静电荷为目的。它的上表面为使用面,下层为低电阻导电层,其电阻一般应在1051.0×108Ω的范围内。
2. 防静电操作系统

电子产品的防静电操作系统是指在各工序经常与元器件、组件、成品等发生接触、分离或摩擦作用的工作台面、生产线、工装工具、包装带/盒、转运车、清洗液和宣传品等。一般情况下这些物品大多采用高绝缘物质的橡胶、塑料、木材、玻璃等制成,极易在生产中产生电荷积聚且难以接地泄露,是造成静电敏感器件损害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对其进行防静电处理,或用相应的防静电物品代替,这一系列的防静电制品便构成一个完整的静电操作系统。以下介绍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特性。
    (1) 防静电台垫
     在进行静电敏感器件的操作时,工作台上应铺设具有静电导电和静电耗散功能的材料制成的防静电台垫。使所有与器件接触的端子、工具、仪器仪表、人体达到一致的电位,并通过接地使静电能迅速泄露。台垫的表面电阻一般为105108Ω,体积电阻一般为106108Ω。台垫的制作材料是静电导电和静电耗散材料构成的橡胶、塑料、织物、金属丝编织物及其添加物等,其结构有多层和单层之分。

单层结构的防静电台垫是在橡胶材料中添加适量的碳黑、金属粉或导电纤维,使其产生由碳黑粒子等形成的导电网络而制成。多层防静电橡胶垫的制作分为三层:顶层是由橡胶中添加抗静电剂或导电材料的粉末,中层是在橡胶中添加导电纤维,而底层是在橡胶中添加导电碳黑。其目的都是让静电荷能迅速被中和或泄露。
    (2)防静电软塑料包装
     防静电软塑料包装是指包装或存储静电敏感器件和含静电敏感器件的印制载板的塑料包装袋。由于其与器件的直接接触引起的摩擦会产生很强的静电,若使用一般材料的包装袋包装,很可能引起器件的损坏,所以必须使用防静电材料制作的包装袋。防静电包装袋的性能指标为:材料的表面电阻率为ρS108Ω·cm,体积电阻率为ρV109Ω·cm。常用的防静电包装袋有如下两种:
     ①单层塑料包装袋 在聚乙烯、聚炳烯或聚氯乙烯中填入碳黑, 使聚合物中的碳黑离子形成聚集体,为泄露静电形成一连续通道。这样制作的体积电阻率可降至105Ω·cm
     ② 双层塑料膜包装袋  其分为内外层,内层是防静电塑料薄膜,而外层是极薄的金属膜,两层共同作用既能泄露静电荷,又可起静电屏蔽作用。
    (3) 防静电包装盒、条、管 一般为器件生产厂家对其产品出厂前进行的包装。由于厂家不同, 所以其形状各不相同,但表面电阻率都应满足ρS106108Ω·cm要求。
     (4)生产线用防静电周转小推车
      转运车车体用金属、塑料、橡胶等防静电材料制作,其表面电阻率ρS106108Ω·cm。车轮为导电橡胶,对地电阻R106Ω。
      (5)防静电器具 在电子设备的布线作业和电路板、器件的锡焊过程中, 为防止手工操作时工具带电引起的静电危害,应采用防静电烙铁和防静电吸锡器等之类的防静电工具。
六、 防静电工艺及其要求
     (1)静电控制方法 静电的控制应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的岗位来采取不同的措施。
      ① 固定岗位的防静电工艺
      对固定岗位应采用静电泄露工艺。一个静电控制岗位成为一个防静电点,一条生产作业线组成一个安全作业区。一个安全作业区包含:a. 接地母线;b.防静电地垫;c. 防静电桌垫;d. 防静电腕带;e. 防静电工具(如电烙铁等)。以上五种必须接地良好方为有效。
     ② 流动岗位的防静电工艺
     流动岗位中分完全流动、半流动和时流动时固定三种。流动岗位可采用静电泄露法与复合中和法来交叉使用,并以工艺控制法辅以完整的工艺方案(如领料时物品的防静电包装和转运车等等)。
    ③ 对固定单个设备(如波峰焊机、剪腿机、测试设备、整机联调设备等)的工艺要求:            a. 设备应良好接地; b.有必要的设备周围要铺设防静电地垫; c.操作者穿戴防静电衣、帽、腕带等。
   (2)生产过程各主要环节的防静电要求
      电子产品的生产过程是复杂的,就防静电而言,其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应渗透到生产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生产环节的工艺要求,提出不同的对策,以达到对静电敏感器件的有效控制。
     ①生产中的主要环节
      电子产品生产的环节主要有:器件的采购→入厂检验→老练筛选→转运保管→验收配料→收、发、领、退料→装焊→单板调测→装机→整机运行→检验→入库→包装→运输→到用户。应根据不同的生产环节放置静电安全点。
     ②静电安全区的一般要求
     a. 静电安全区出入口应有明显的标志以示警告。入口处要有防静电门帘,使入区人员释放自身行走时所积聚的静电荷。
     b.安全区室温应控制在150C200C之间,相对湿度应在50%70%。严格禁止在湿度小于30%的环境中操作静电敏感器件。
     c.静电安全作业区应避免高压作业。
     d. 安全区的防静电设施不得随意移动或拆除,安全区作业面必须导电良好。
     e. 作业区工作台面禁止放置非生产性物品(如报纸、书籍、食品、手包等)。
     f. 作业区使用的图纸资料必须放入防静电塑料袋内,防止翻阅时静电的产生,静电安全区工作人员必须穿戴防静电工作服和防静电鞋。
     g. 非工作区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入内, 允许进入者必须在入口处释放静电荷, 并穿戴好防静电衣、鞋或鞋套等防静电物品,进入内部不得随意触摸器件、组件和产品的各接线端子等。
     ③静电敏感器件进厂检验中的静电防护要求

b.识别静电包装 静电敏感器件进厂时应用生产厂家所带的导电盒封装, 集成电路的引脚应插在导电海棉上, 或用镀银的裸线把管脚绕起来,使各管脚处于等电位, 否则拒收。
     c.进厂时静电敏感器件所带的原包装不得损坏。器件检验后应恢复原包装,随之周转到其他岗位。
     d.测试静电敏感器件时,严禁操作者用手或其他端子直接触及器件输入端,并禁止在带电状态下插拔器件。
     e.检验及其相关人员一定要了解静电防护的基本知识。
    ④ 静电敏感器件在运输、存储保管中的防护要求
    a.静电敏感器件在运输中要小心轻放,不得野蛮装卸,以免造成器件损坏或包装剥落等。
    b.静电敏感器件在运输中应使全部管脚处于同电位。
c.存放静电敏感器件的库房,其室内相对湿度不得低于30%~40%。在贮存静电敏感器件过程中原包装应保存,如果需要更换原包装,必须注意使用防静电容器,不得使用非防静电器具来包装或盛放静电敏感器件。
d.防静电器皿一定要有明显的防静电标识,库房存放静电敏感器件的地方应在明显位置粘贴防静电标志以示警告。
     ⑤ 静电敏感器件在收、发、配、领、退料中的静电防护要求

a.所有收、发、配、领、退料人员,必须首先明白所需器件性能是否为静电敏感器件,特别是库房人员有权力告知领料人员,以对静电敏感器件引起注意。
      b.操作人员在静电敏感器件的收、领、发料过程中应采用目测法在其原包装内清点数量,不得直接接触静电敏感器件端子。
     c.禁止操作人员在非静电环境下操作静电敏感器件。
     d.接触静电敏感器件的收、发、领料人员,必须穿好防静电服,并在防静电操作台上才可打开包装,尽量不破坏原包装。
     e.所有收、发、配、领、退料的全过程都应在防静电容器中进行。
     ⑥ 印制板插装、焊接过程的静电防护要求
     a.印制板的插装应在防静电环境中进行,插装机、剪腿机、焊接设备,以及清洗机等设备都应接地,并在设备周围铺设防静电地垫。
     b.操作人员必须穿戴防静电服、鞋、手套以及防静电工作帽等。
     c.其操作现场的布局、温度、湿度等应符合防静电安全工作区要求,所使用工具、测量仪表等都应接地。
     e.所有操作人员以及所使用的工具,在每次接触静电敏感器件之前,都应坚持与静电地碰撞泄露静电荷。
     f.在静电敏感器件的插装过程中, 操作人员应手持器件外壳, 不得触及其输入端子, 绝不允许器件插反。器件插装过程中,器件插装前应先放在导电盒内, 严格禁止放在操作台上。
     ⑦ 印制板检测过程中的静电防护要求

a.无论人工测试还是机械测试,人员和设备都必须接地。所有操作都必须在防静电操作台上进行,测试完后应及时放入防静电周转箱或周转车转入下一岗位。
      b.严禁在带电情况下插拔载板或拆除器件。
      c.严禁测试人员用手或工具触及印制板上静电敏感器件输入端线条或器件悬空端子。
      d.在测试过程中如需更换静电敏感器件,应在具有防静电设施的工作台上进行。
      ⑧ 包装中的静电防护
      包装是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个环节,包装工艺的好坏直接影响产品到用户手中是否为合格品。包装中的防静电问题应是前期工作的延续,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前功尽弃,所以包装中的防静电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a.包装材料应采用静电导电材料或静电耗散材料。

b.对生产环节中静电敏感器件、组件和印制载板所带的防静电包装应严格保持,若需进行小件的再包装时可用抗静电发泡材料作填充物,防止运输途中颠簸碰撞,以免静电危害的产生。
    c.对有静电敏感器件的包装应有明显的警示标志,使用户在拆箱时便引起注意。

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静电危害已经被人们所认识。静电危害所引起的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电子器件的击穿,其中硬击穿容易被及时发现,而软击穿则不易及时发现,它所造成的潜在危害将随时间的推移表现为产品的质量问题,给用户、厂家都会造成严重影响和损失。所以从器件的购买到产品的包装出厂必须环环把关,严禁静电危害的产生,才能确保产品质量,使用户放心,也使厂家安心。
3. 数据完整性

完整性证明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验证收到的数据和原来数据之间保持完全一致的证明手段。检查是最早采用数据完整性验证的方法,它虽不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只起到基本的验证作用,但由于它的实现非常简单(一般都由硬件实现),现在仍广泛应用于网络数据的传输和保护中。近几年来研究比较多的是数字签名等算法,它们虽可以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但由于实现起来比较复杂,系统开销比较大,一般只用于完整性要求较高的领域,特别是商业、金融业等领域。
4. 安全协议

安全协议的建立和完善是安全保密系统走上规范化、标准化道路的基本因素。一个较为完善的内部网和安全保密系统,至少要实现加密机制、验证机制和保护机制。

网络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产品或技术可以完全解决的。这是因为网络安全包含多个层面,既有层次和结构上的划分,也有防范目标上的差别。在层次上涉及到网络层的安全、传输层的安全、应用层的安全等;在结构上,不同节点考虑的安全是不同的;在目标上,有些系统专注于防范破坏性的攻击,有些系统是用来检查系统的安全漏洞的,有些用来增强基本的安全环节(如审计),有些解决信息的加密、认证问题,有些则考虑的是防病毒的问题。任何一个产品不可能解决全部层面的问题,这与系统的复杂程度、运行的位置和层次都有很大关系。因此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应该是一个由具有分布性的多种安全技术或产品构成的复杂系统,既有技术的因素,也包含人的因素,用户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技术和产品。

网友:
衣服上的静电怎么除掉啊?晚上脱衣服老被电

网友:
呵呵,好像没招啊,那都是摩擦产生的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