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楼主: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一本很好的书,大家可以看看!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网友: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版主推荐的精华,那我必须好好看看,谢谢咯!

网友:
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谁的 版本? 可有新意?

网友:
王晓明的书北航出版的……

网友:
帮楼主加一个内容简介和目录,呵呵。
内容简介
电动机的数字控制是电动机控制的发展趋势,用单片机对电动机进行控制是实现电动机数字控制最常用的手段。本书详尽、系统地介绍了常用的直流电动机、交流电动机、步进电动机、无刷直流电动机、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的控制原理和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的方法,并给出了单片机控制电路和软件。同时,还介绍了用于电动机驱动的常用功率元器件的特性和驱动电路,用于电动机闭环控制的常用传感器的原理以及与单片机的接口电路,用于电动机优化控制的数字PID与数字滤波的算法和编程。
本书适合对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感兴趣的初学者使用,可作为高等院校机电工程专业、电气自动化专业和电气工程专业的教材,还可作为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自学用书。
目录
绪论
第1章 机电传动系统的动力学基础
 1.1 机电传动系统的运动方程
 1.2 转矩和转动惯量的折算
 1.3 负载机械和电动机的机械特性
 1.4 机电传动系统稳定运行的条件
 习题与思考题
第2章 常用电力电子开关器件
 2.1 可关断晶闸管的特性和参数
  2.1.1 可关断晶闸管的原理和性能
  2.1.2 可关断晶闸管的门极驱动电路
 2.2 功率晶体管的性能和应用
  2.2.1 功率晶体管的特性和参数
  2.2.2 功率晶体管的驱动
 2.3 功率场效应管的性能和应用
  2.3.1 功率场效应管的特性和参数
  2.3.2 功率场效应管的驱动
 2.4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性能和应用
  2.4.1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特性和参数
  2.4.2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的驱动
. 2.5 智能功率模块的性能和应用
  2.5.1 智能功率模块的结构
  2.5.2 智能功率模块的自保护特性
  2.5.3 智能功率模块的应用
 习题与思考题
第3章 C8051单片机对电动机控制的支持
 3.1 C8051F05/15单片机的特点
 3.2 C8051单片机的组成
  3.2.1 C8051单片机的结构
  3.2.2 中断系统
  3.2.3 定时器/计数器
 3.3 C8051用于控制电动机时的输入/输出端口设置
 3.4 电动机控制中A/D转换在C8051中的实现
 3.5 电动机控制中PWM和测频在C8051中的实现
 3.6 C8051与5 V电动机控制系统的接口方法
 习题与思考题
第4章 数字PID控制器与数字滤波
 4.1 模拟PID控制原理
 4.2 数字PID控制算法
  4.2.1 位置式PID控制算法
  4.2.2 增量式PID控制算法
  4.2.3 数字PID控制算法子程序
 4.3 数字PID的改进算法
  4.3.1 对积分作用的改进
  4.3.2 对微分作用的改进
 4.4 数字PID控制器参数的选择方法和采样周期的选择
  4.4.1 参数的选择方法
  4.4.2 采样周期的选择
 4.5 数字滤波技术
  4.5.1 算术平均值法
  4.5.2 移动平均滤波法
  4.5.3 防脉冲干扰平均值法
  4.5.4 数字低通滤波法
 习题与思考题
第5章 位移、角度、转速检测传感器
 5.1 光栅位移检测传感器
  5.1.1 光栅传感器的特点和分类
  5.1.2 光栅位移传感器的组成
  5.1.3 光栅位移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5.1.4 光栅细分技术
  5.1.5 光栅位移传感器与单片机的接口
 5.2 光电编码盘角度检测传感器
  5.2.1 绝对式光电编码盘
  5.2.2 增量式光电编码盘
  5.2.3 光电编码盘与单片机的接口
 5.3 直流测速发电机
  5.3.1 直流测速发电机的工作原理
  5.3.2 影响直流测速发电机输出特性的因素及对策
  5.3.3 直流测速发电机与单片机的接口
 习题与思考题
第6章 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第7章 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系统
第8章 步进电动机的单片机控制
第9章 无刷直流电动机的原理及单片机控制
第10章 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电动机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
参考文献

网友:
支持支持,学习学习,谢谢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学习学习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

网友:
回复 楼主:

鏌ョ湅绮惧崕甯栧叏閮ㄥ唴瀹癸紝璇�鐧诲綍鎴栬€�娉ㄥ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