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521光耦做电流互感器的实战应用

楼主:
看了这个帖子,觉得很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是做直流相关的,但是对于直流母线的绝缘检测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的,其实原作者提出的这种方法在实际的直流系统里也是不适用的,因为检测的范围很窄。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很有必要学习学习的。
今天说一下这个P521我在产品中的应用,在直流系统中+极和-极是不允许接地的,当有一个极接地的时候就是故障了,如果两个极都接地那就把直流电源短路了,呵呵那事就大了!所以当直流系统中有一个极发生接地就应该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即使不接地但是阻抗降低到一定数值也需要报警,我今天就要用这个P521做一个简单的直流系统绝缘电阻检测电路。

图中+KM、-KM是直流电源的正负极,他们之间的电压在180~260V之间,Ro是我们要测量的接地电阻,U1是送到CPU AD的模拟电压。当没有发生接地的时候+KM和-KM到地只有100K的电阻,但是地和+ -之间没有其它通路,就不会有电流,只有接入Ro之后才能产生电流Io.
绝缘电阻计算:

U=180V~260V
R1=2K

K=15~25
这里的100就是上面的100K电阻。
根据这个公式就能计算出接地电阻了。
例如:
U=220V,R1=2K,K=20,U1=1V
Ro=(20*2*220-100*1)/2*1=4350欧。

网友:
颇有怀疑

 1、P521是什么光耦,莫非是东芝的TLP521?那不是线性光耦,能算准电流?也看不出算R0的公式是怎么导出的。
 2、上图如Ro改接在+KM处,则非但光耦不会导通,而且没准发光二极管被反压击穿(至少是软击穿)。
 3、光耦输入两端若不并上一个电阻,当Ro为∞时虽理论上Io=0,但实际会有很大干扰,碰一下引脚都可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