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三极管的寄生电容

楼主:
请问常用三极管(比如3355、9018、9014、9011等)的极间寄生电容是多少?怎么测量?

网友:
寄生电容,高频才有的,没搞过不知道怎么测,帮顶

网友:
必須清楚,寄生电容是固有的,只不過其影响是在高頻時才顯著而矣!
PN結有漏电,容量也小,那就只能拿它作定時元件來用,透過系统输出而計算寄生电容的量值。

网友:
查手册吧,才几个pF,一般条件下很难测出来。

网友:
哦,谢谢。主要想知道是什么量级的,采用什么措施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