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避免示波器探头感应空间高频信号

楼主:
在调试接收电路时,示波器探头自身形成的回路感应了空间高频信号,无法判断电路板上的真实信号。请教如何避免探头感应高频信号?

网友:
1,接地良好;
2,避免使用探头上的地线夹

网友:
减小探头地线的长度

网友:
地线夹和探头容易形成一个类似环形天线的感应圈,还是避免使用探头上的地线夹

网友:
不晓得你所谓的高频信号频率有多少,幅值有多少。不过一本应对这种情况没有好的办法,一般都是尽量减小回路,如果还不行就只能进屏蔽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不过如果不用示波器地线夹子,示波器就无法测量了啊?我的辐射信号300M。

网友:
记得曾经有个帖子讲的是如何测量电源纹波。你可以看看

网友:
电源纹波的测量和感应高频信号是两回事情。两者的测试方法是不一样的。尽量不用地线夹是对的。不用地线夹也可以测量300M的信号,你可以用示波器探头的接触环,一般的探头都标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