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模拟串口介绍

楼主:
三种单片机模拟串口方法介绍
模拟串口就是利用51的两个输入输出引脚如P1.0和P1.1,置1或0分别代表高低电平,也就是串口通信中所说的位,如起始位用低电平,则将其置0,停止位为高电平,则将其置1,各种数据位和校验位则根据情况置1或置0。至于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说到底只是每位电平持续的时间,波特率越高,持续的时间越短。如波特率为9600BPS,即每一位传送时间为1000ms/9600=0.104ms,即位与位之间的延时为为0.104毫秒。单片机的延时是通过执行若干条指令来达到目的的,因为每条指令为1-3个指令周期,可即是通过若干个指令周期来进行延时的,单片机常用11.0592M的的晶振,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奇怪数字的来历。用此频率则每个指令周期的时间为(12/11.0592)us,那么波特率为9600BPS每位要间融多少个指令周期呢?
指令周期s=(1000000/9600)/(12/11.0592)=96,刚好为一整数,如果为4800BPS则为96x2=192,如为19200BPS则为48,别的波特率就不算了,都刚好为整数个指令周期,妙吧。至于
别的晶振频率大家自已去算吧。

现在就以11.0592M的晶振为例,谈谈三种模拟串口的方法。

方法一:延时法

     通过上述计算大家知道,串口的每位需延时0.104秒,中间可执行96个指令周期。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_0 = 0x90;
sbit P1_1 = 0x91;
sbit P1_2 = 0x92;
#define RXD P1_0
#define TXD P1_1
#define WRDYN 44 //写延时
#define RDDYN 43 //读延时

//往串口写一个字节
void WByte(uchar input)
{
     uchar i=8;
     TXD=(bit)0;                     //发送启始

     Delay2cp(39);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
         Delay2cp(36);
         input=input>>1;
     }
     //发送校验位(无)
     TXD=(bit)1;                     //发送结束

     Delay2cp(46);
}

//从串口读一个字节
uchar RByte(void)
{
     uchar Output=0;
     uchar i=8;
     uchar temp=RDDYN;
     //发送8位数据位
Delay2cp(RDDYN*1.5);         //此处注意,等过起始位
     while(i--)
     {
         Output >>=1;
         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
         Delay2cp(35);             //(96-26)/2,循环共
占用26个指令周期
     while(--temp)                     //在指定的
时间内搜寻结束位。
     {
         Delay2cp(1);
         if(RXD)break;             //收到结束位便退出
     }
     return Output;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2cp(unsigned char i)
{
     while(--i);                     //刚好两个
指令周期。

     此种方法在接收上存在一定的难度,主要是采样定位存在需较准确,另外还必须知道
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此法可能模拟若干个串口,实际中采用它的人也很多,但如果你用Keil
C,本人不建议使用此种方法,上述程序在P89C52、AT89C52、W78E52三种单片机上实验通过。

方法二:计数法

     51的计数器在每指令周期加1,直到溢出,同时硬件置溢出标志位。这样我们就可以
通过预置初值的方法让机器每96个指令周期产生一次溢出,程序不断的查询溢出标志来决定是否
发送或接收下一位。

//计数器初始化
void S2INI(void)
{
     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
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
     TL0=TH0;
     TR0=1;                         //开始计数
     TF0=0;
}

void WByte(uchar input)
{
     //发送启始位
     uchar i=8;
     TR0=1;
     TXD=(bit)0;
     WaitTF0();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TXD=(bit)(input&0x01);     //先传低位
         WaitTF0();
         input=input>>1;
     }
     //发送校验位(无)
     //发送结束位
     TXD=(bit)1;
     WaitTF0();
     TR0=0;
}
//查询计数器溢出标志位
void WaitTF0( void )
{
     while(!TF0);
     TF0=0;
}
     接收的程序,可以参考下一种方法,不再写出。这种办法个人感觉不错,接收和发送
都很准确,另外不需要计算每条语句的指令周期数。

方法三:中断法

     中断的方法和计数器的方法差不多,只是当计算器溢出时便产生一次中断,用户可以
在中断程序中置标志,程序不断的查询该标志来决定是否发送或接收下一位,当然程序中需对中
断进行初始化,同时编写中断程序。本程序使用Timer0中断。
#define TM0_FLAG P1_2 //设传输标志位
//计数器及中断初始化
void S2INI(void)
{
     TMOD =0x02;                 //计数器0,方式2
TH0=0xA0;                     //预值为256-96=140,十六进制A0
     TL0=TH0;
     TR0=0;                         //在发送或
接收才开始使用
     TF0=0;
     ET0=1;                         //允许定时
器0中断
     EA=1;                         //中断允许
总开关
}

//接收一个字符
uchar RByte()
{
     uchar Output=0;
     uchar i=8;
TR0=1;                         //启动Timer0
TL0=TH0;
     WaitTF0();                     //等过起始

     //发送8位数据位
     while(i--)
     {
         Output >>=1;
         if(RXD) Output   =0x80;     //先收低位
WaitTF0();                 //位间延时
     }
     while(!TM0_FLAG) if(RXD) break;
     TR0=0;                         //停止
Timer0
     return Output;
}
//中断1处理程序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TM0_FLAG=1;                 //设置标志位。
}
//查询传输标志位
void WaitTF0( void )
{
while(!TM0_FLAG);
TM0_FLAG=0;                 //清标志位
     中断法也是我推荐的方法,和计数法大同小异。发送程序参考计数法,相信是件很容
易的事。
另外还需注明的是本文所说的串口就是通常的三线制异步通信串口(UART),只用RXD、TXD、GND。

网友:
后续部分

AVR软件模拟串口程序

来源:coldra资料室   作者:coldra

输出:用定时器控制普通IO口输出位
输入:用外部中断+定时器,判断位的宽度

好几天没休息,利用闲暇写的,也没找到别人的参考程序,不过终于算是稳定了,其实还应该有很多其它的方法可以试一下,比如用PWM输出串行数据,用输入捕获接收数据,或定时查询,或用任意一个IO口中断,则每个引脚都有可能

现在还有些问题,全双工同时收发时发送偶尔出错,占用两个定时器有些浪费,以后再修改吧,最好加上各种波率

本程序为直接摘出部分,删了无关的部分,在此可能有些变量没用,或有段落遗漏,请谅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Sbit1() PORTD =1<#define Sbit0() PORTD&=~(1<

volatile unsigned int
eep_ms,//毫秒计时
keytime,                     //等待时间
SoundOnTime;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data,
key,
start=0,
keycode,         //
*TxPoint,
rtime,
INT0_time,                 //中断次数

RxLength=0,         //接收长度
RUDR,             //摸拟串口接收的数据
TxLength,                     //串口发送数据长度
SUDR;                         //串口发送的数据

unsigned char arr[10],DispBuff[10];

void Initial_IO(void)//IO口初始化
     {
      DDRD = 0X82;               //PD1串口输出,PD0串口输入,PD2模拟串口输入(INT0)
      PORTD = 0X82;              //PD1输出高电平
     }

void Initial_INT0(void)
     {
     EICRA =(1<      EIMSK =1<     }

void Initial_timer0(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CCR0B =(1<      TIMSK0 =(1<     }

void Initial_timer1(void)
     {
      TCCR1A=(1<           TCCR1B=(1<      ICR1=1000;
      TIMSK1 =(1<     }

void Initial_timer2(void)
     {
      TCCR2B=(1<      TIMSK2 =(1<     }

void Initial_WDR(void)                                        //看门狗初始化
     {
     wdt_enable(WDTO_1S);
     wdt_reset();
     }

void Initial(void)
{
     Initial_IO();
     Initial_timer0();
     Initial_timer1();
     Initial_timer2();
     Initial_INT0();
     Initial_WDR();
     sei();
}

/*启动串口发送*/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P,unsigned char DataLength)
     {
     TxLength=DataLength;
     TxPoint=P;
     start=0;
     }

int main (void)
     {

     Initial();

     while(1)
         {
         wdt_reset();
         if((rdata)&&(eep_ms>10))//收到数据延时10mS后启动发送,回送验证数据
             {
             key=0;
             SendData(&DispBuff[0],9);//发送DispBuff[0]的9位数据
             while(TxLength);//等待发送完成
             rdata=0;
             eep_ms=0;
             } [qq]441305953[/qq]
         }
     } /*定时器0,100us溢出中断*/
SIGNAL(SIG_OVERFLOW0)
     {
     TCNT0=151;//重载数据,计时区间为151---255,共104uS,一个位的时间
     if(TxLength)//
         {
         if(start==0)
             {
             Sbit0();//起始位
             SUDR=*(TxPoint++);
             }
         else
             {
             if((start<=8))
                 {
                 if(SUDR&(1<<(start-1)))Sbit1();//数据1
                 else Sbit0();//数据0
                 }
             else Sbit1();//停止位
             }
         if(start<10)start++;
         else
             {
             TxLength--;//一字节 发送完成,字节数减1
             start=0;
             }//
         }
     }

/*定时器1,1ms溢出中断*/
SIGNAL(SIG_OVERFLOW1)
{
     eep_ms++;
}
/*定时器2*/
SIGNAL(SIG_OVERFLOW2)
     {
     sei();
     if(INT0_time)//有数据
         {
         INT0_time=0;//中断次数清0
         rdata=1;//置有数据标志
         eep_ms=0;
         if(RxLength<10)DispBuff[RxLength++]=RUDR;

         }
     if(rtime<4)rtime++;//字节间隔时间,间隔3个字节重新开始一帧
     else RxLength=0;
     }

SIGNAL(SIG_INTERRUPT0)//INT0,边沿触发中断
     {
     unsigned char temp,temp2=0;
     static unsigned char pre_TCNT2,j=0;
     if(INT0_time==0)//一个字节第一个下降沿中断,起始位开始
         {
         TCNT2=130;
         pre_TCNT2=130;
         RUDR=0xff;//接收的数据初值
         j=0;     //位数清零
         INT0_time++;//中断次数加一
         }
     else
         {
         temp=TCNT2;
         if(temp>pre_TCNT2)temp2=temp-pre_TCNT2;//取一个高/低电平的宽度
         if(temp2>10)//滤过窄电平(干扰信号)
             {
             pre_TCNT2=temp;//记录前一次的时间值
             temp=0;
             while(temp2>13)//计算位的个数,约13为一个位(8*13=104uS)
                     {
                     temp2-=13;//
                     temp++;
                     }
             if(temp2>6)temp++;//计算位的个数,一般13为一个位
             if(INT0_time==1)temp-=1;
             if(INT0_time&1)//奇数次中断
                 {
                 while(temp)//位0的个数
                     {
                     RUDR&=~(1<                     temp--;
                     j++;
                     }
                 }
             else j+=temp;//偶数,位1的个数,跳过
             INT0_time++;//中断次数加一
             }
         } [qq][free[qq]441305953[/qq][/free][/qq]
     rtime=0;
     }

网友:
波特率能否上到57600?好像模拟串口波特率搞了很不稳定。

网友:
恩。

我试了,好像确实出现了楼上的情况。正想这办法呢。。呵呵。

网友:
这个是好资料,学习下O(∩_∩)O谢谢LZ分享

网友:
恩,这个帖子不错,建议加精

网友:
十分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