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内核出错

楼主:
按照论坛里下载的“linux系统移植开发文档”一文, 下载了2.6.14内核,配置完,编译出错:
arch/arm/mm/alignment.c: In function 'proc_alignment_write':
arch/arm/mm/alignment.c:119: error: read-only variable '__r2' used as 'asm' output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
1: 文章里在make menuconfig 后,就 make zImage。 为什么不需要先执行make dep? 什么时候需要make dep, 什么时候不需要?
2:我的目录下原先有一个.config 文件, 我配置完内核后另存为 my2410.config。 用 ls -la查看, 有 .config,   .config.old,   my2410.config, 而且.config的日期戳也变成现在的时间, 我是另存为,并没有覆盖它,为什么它的日期戳会变?现在的.config是原来那个,还是新的(跟My2410.config一样)。
3: 我执行make zImage, 用的是.config, 还是my2410.config? 如何指定用my2410.config?

网友:
make menuconfig
命令执行完后产生文件.config,其中保存着配置信息。  下一次再做make menuconfig 将产生新的.config文件,原.config被改名为.config.old .
make dep 简单说就是对于你修改的文件相关联的文件进行编译!
下面说的很好理解:
  make dep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使用程序A(比如支持特殊设备),而A需用到B(比如B是A的一 个模块/子程序)。
而你在做make config的时候将一个设备的驱动 由内核支持改为module,或取消支持,这将可能影响到B的一个参数
的设置,需重新编译B,重新编译或连接A....如果程序数量非常多, 你是很难手工完全做好此工作的。
所以,你要make dep。如果你make menu或make config或make xconfig后,直接reboot,会更快。
只是你的内核根本没有任何改变。
你的错误我认为 是编译的事情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译器呢?

网友:
我用的是arm-linux-gcc-4.3.2版的。
那么我配置完后另存为my2410.config后,是不是在产生my2410.config后,同时也产生了新的.config文件?否则不可能出现.config.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