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继电器干扰4013

楼主:
我设计制作了一控制电路,用4013制作了个单稳态和双稳态,控制信号触发单稳态,单稳态触发双稳态,双稳态通过9014控制继电器。开始调试还可以,后来继电器就严重干扰了双稳态指使双稳态电路自动多次转换状态。可以判定继电器的干扰没有干扰单稳态及前面的电路。
       请教用什么措施抗该干扰?

网友:
 估计和电源有关,继电器吸合/释放时对电源的产生干扰,要把电路、器件和走线亮出来才好讨论。

网友:
加开关电源芯片,将2电源分来

网友:
建议看下继电器的干扰和保护

网友:
我用的电路图如下

请问问题在哪里?
指令发出后,继电器就不断地吸合断开。
用其它电源对继电器分开供电,其结果也是这样。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啦。

网友:
把继电器去掉接一个LED,测试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