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跟随器到底应怎样接?

楼主:
看到一些书上介绍运放做成电压跟随器,将输出接到反相,还有的接到同相,有关原理介绍都是较少一带而过,请教诸位到底是哪一种接法呢?

网友:
就是一倍放大,一根导线反馈就行,输入接输出

网友:
这个很简单啊,网上很多的,照着接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是将输出接到同相输入端的,要么不是跟随器(因为正反馈了),要么不止一级放大器(另外还反过一次相,结果综合起来还是负反馈)。

网友:
还没有听说电压跟随器有将输出接到同相端的

网友A:
3楼的图一就可以,图二加入电阻的话对精度和温漂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建议用图一。

网友:
国内的书刊,都不屑于讲这“简单的”东西。没办法,书上的确都没说,也没说我把电压加过内,会不会烧芯片,是否需要限流电阻====,虽然集运放的输入电阻比较大,基本上M级别的,但是至少也得提一下啊,呵呵

网友:
建议你看一本OP放大器,日本人写的,经典。很多都是基础的东西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

版主,“建议你看一本OP放大器,日本人写的,经典。”哪个出版社出版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多给些信息啊!我也在找这方面的知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这个帖子值得顶,,

网友:
回复 网友C:

:rose: :carn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本: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96437-1-7.html

没有了……

网友:
输出接至反相输入端,100%负反馈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楼的图一就可以,图二加入电阻的话对精度和温漂会有一定影响,因此建议用图一。

图一的做法,输出来的值会非常的不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图一的做法,输出来的值会非常的不稳定

为什么会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不稳定啊

“为什么会不稳定啊”

接成简单的跟随器,其工作是否稳定,与运放型号有关。

uA709是很古老的运放,并不是完全补偿的运放。下面第一幅图是该运放内部构造。可以看到,除两个电源端。两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外,还有两个 FREQ COMP 端,一个 OUT FREQ COMP 端。第二幅图是这三个补偿端的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不稳定啊

如果没有按照该运放datasheet所要求的外接补偿电路,该型号运放接成跟随器时就会不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不稳定啊

二楼图(a)如果采用uA741、LM358、LM1458之类的运放,就不会不稳定。因为这些运放内部补偿电路是保证运放接成跟随器(单位增益)时仍然可以保持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楼图(a)如果采用uA741、LM358、LM1458之类的运放,就不会不稳定。因为这些运放内部补偿电路是保证运放 ...

奥奥,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