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脉冲电机的师傅

楼主:
准确点说是电动推杆,有没有师傅了解带脉冲的电动推杆。
就是推杆每转一圈就能发射一个正脉冲
另外这种推杆都是能正反转的,想请教下,正转发正脉冲,那翻转呢?是正的还是负的脉冲啊

网友:
在百度搜了一下,这种脉冲发射一般是作为电动推杆的附件出售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转是否有脉冲,脉冲是正还是负应该是客户要求的吧。
下图是某一厂家的电动推杆附件配置图,D和E里有关于脉冲发射器的配置。

网友:
推杆?转一圈?这个在电动机上加码盘不行吗?

网友:
发这个脉冲的激励一般是24V还是5V